DELL N4110大短路

楼主(2015-12-31):
早上接到客户送来一台DELL N4110,说是有着就黑屏关机了,一看适配器的灯也不亮了,从电脑上拔下就好了,一插到电脑上就没了,接机以后先问客户说没有进水,取下电池,从可调电源一接,大短,电压都拉低了,给客户说主板大短,报价开拆,经检测所有19V主供电电容只有8欧母的阻值,从烧机大法检测显卡边上给显卡供电的上下管边上的大电容发烫,用万用表一量,显卡供电上管短路,型号是7202,7430这对,拆掉后主供电恢复正常,从旧板上拆一对上下管换之,主供电不短了,装机OK,但是看论坛里有个哥们说就这个显卡供电上下管,用不住,换了用一天就又短了,希望我的能用住,很想知道他的那个用一天就又烧了的是个啥情况造成的,请论坛里的高手解释下。

网友:
其他地方也有短路

网友:
大短那不是很好修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