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81C 用镊子短接3.3V开关电压开机高手进来求救

楼主(2015-12-31):
用镊子万用表短接3.3V能开机  但是短接3.3V不能关机  短接是屏黑了   放开镊子 屏用亮了 像休眠那种感觉  按开关开不了机《开关没问题》

网友:
坐等回复  有图纸也给个

网友:
断线了吧呵

网友:
断线了  镊子接地能开机

网友:
直接接线到开关上也不能开机 短接飞过来的线可以开机

网友:
是不是开关有问题

网友:
感觉像开关板有问题,换个。

网友A:
终于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搞好了::::::::::

什么问题说说

网友:
求助了之后  自己搞好了怎么不说呢。。。怎么回事情?

网友:
可以长按开关

网友:
怎么修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