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360无线手柄使用方法

楼主(2015-12-31):
xbox360无线手柄使用方法

  xbox360无线手柄使用方法就是xbox360无线手柄如何连接到电脑上,有时候卖家会帮忙连接好,如果网上买到的时候,就得自己动手了,一般会有详细的说明书,下面小编同大家一起了解xbox360无线手柄使用方法。

  一、工具/原料

  装有win7系统的电脑
  xbox360无线手柄

  二、xbox360无线手柄使用方法方法/步骤

  xbox360无线手柄驱动下载地址(包含32位和64位),或者在xbox360无线手柄接收器里有一张光盘,里面也是有驱动的如果电脑没有光驱,可以去xbox360无线手柄的网盘地址下载。

  1. 首先要确认电脑windows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就可以我们的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

  2. 然后把无线接收器插到电脑上, 插上之后,在“设备管理器”会出现一个未知设备。

  3. 在未知设备右键点击鼠标, 点更新驱动。

  4. 然后根据系统指定对应的驱动的位置,点击确定就行了。

  32位的选win xp 32PC Driver文件夹,64位的选win7_64PC Driver文件夹,然后点击确定。

  5. 选则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

  6. 当看到绿灯亮起时,驱动安装好了。

  7. 把xbox360无线手柄装好电池,按下手柄中间的XBOX键 (像西瓜一样的标志的按键打开手柄电源)。

  8. 按下手柄上的配对按键,配对按键按下之后,手柄的灯开始旋转。

  9. 然后按下接收器上的按键,进入配对模式,xbox360无线手柄和接收器都互相按下之后,配对好之后手柄的第一个灯恒亮。

  10. 配对好之后,手柄上左上角的1号灯恒亮 (表示是1P可以同时配对4个手柄),当手柄上的绿灯常亮了就表示匹对成功了,手柄可以使用了。

  以上是xbox360无线手柄使用方法,是不是觉得xbox360无线手柄使用也是挺简单的,只要有兴趣和有耐心的人都能自己搞定的,(一定要注意此经验是适合于win7的系统)。其他系统的可以详细参照xbox360无线手柄使用说明书,与本文相对比着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