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2PH跑码断电,可以再次触发维修1例

楼主(2015-12-31):
问题描述:

触发不上内存,跑53等2秒断电,再次触发现象一样。

装上内存触发,跑72直接断电,再次触发现象一样。

问题分析:
这个现象,感觉和BIOS没有关系,疑像某个电压有问题,于是开始检测。
维修:
直接触发检测全板电压,所以供电没有发现异常,检测开关针的电压,发现异常,触发后这个电压由4V多变成1V左右,断电后电压又回到4V,再次触发电压又回到1V,于是开始维修,先拆掉红色圈内的6脚保护IC,故障一样,拆掉圈内的MOS,故障一样,换掉上拉电阻,故障依旧。
因为这个信号是直接到I/O,由此判断应该是I/O芯片问题,直接换掉。

再次触发,故障解决。系统测试,一确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很好的案例,分太小,好贴又太多,所以一分表达。

网友:
6脚保护IC推测是起到防静电作用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IO把开机脚拉低了?我还以为是排阻什么的

网友A:
IO损坏导到开机针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损坏导到开机针电压不正常

I/O导致开机针触发后电压拉低。

网友:
楼主非常细心。发现4v变1v的问题。从而找到了io、

网友:
6脚IC      是防静电二极管吧?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遇到过这种触发后拉低电压的情况

网友:
这种触发后电压变低的比较难修的

网友B:
相当不错的贴子,有两点还请指导一下:

显卡槽与诊断卡之间的大芯片不是IO的吗?难道是时钟IC?

这个六脚IC是保护什么的?还有旁边的三极管又是作什么作用的?是不是检测电压的?

网友:
前几天也有有b85的这个,故障差不多没修好

网友:
在这里估计是io本身坏了,导致上电就拉低了开关针的电压

网友:
这个对我有帮助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当不错的贴子,有两点还请指导一下:

显卡槽与诊断卡之间的大芯片不是IO的吗?难道是时钟IC?

显卡槽与诊断卡之间的大芯片  我推测 是用来转PCI的......

网友:
这个可以   我以前还真没注意这个
.....

网友:
拆下的那些芯片不上也可以开机吗         是不是要装上代用的在上电    不然不会不开机吗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开关真电压低的情况,去掉6脚保护IC   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槽与诊断卡之间的大芯片  我推测 是用来转PCI的......

应该就是的,h61原生是没有PCI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