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5-12-31):
上图

来说下这个是昨天修的,昨天修的时候很郁闷,。以为电阻坏了 换掉就好

昨天修就是这个0.2电阻跟开关管坏了  换掉,以为好了 还是我自己太心急了,开始上电。不料差点被吓死了 大电容给炸了

后来又从其他电源板找打电容跟0.33的电阻换上 再自己看那边问题不通电的,保险 开关管 5V二极管都正常 后来看到7575  8脚芯片开始测量 发现 相通了 坏了直接拆下来换上好的,7575烧了一般是周围的电阻坏掉 测量两个小电阻

还好测量了不然装起来又要重新拆。换好后测量其他电压 跟原件是否坏掉【我可不想再吓一次】

侧机子时候0.33装到背面测试,。现在都换好后全部测量一边没发现其他地方不对

就开始装起来上电我去啊 终于好了

终于看到  无信号输入了昨天修的 今天才修好 真的是吓死了 昨天 大电容不知道怎么给炸了
修完 完了

网友A:
炸的时候你怕不怕我一个大男孩还害怕呢 不敢修 你咋不怕

网友B:
你下次把闸刀装到店的外面拉下闸刀,然后进店去看下,这样就不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下次把闸刀装到店的外面拉下闸刀,然后进店去看下,这样就不怕了。。。。

什么闸刀 什么用处

网友D:
修一次电源炸元器件,更换后 最好在保险处接上灯泡假负载 根据假负载就可知道后级是否还有短路现象 并且也不会出现再次炸原件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一次电源炸元器件,更换后 最好在保险处接上灯泡假负载 根据假负载就可知道后级是否还有短路现象 并且也 ...

保险没炸 我就奇怪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保险没坏我就没换了

网友:
好的学习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什么闸刀 什么用处

哈哈,楼主真会开玩笑,那还不如装个遥控的

网友:
没事 多炸几次就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的时候你怕不怕我一个大男孩还害怕呢 不敢修 你咋不怕

一个女的的不怕 你一个男的还怕 这么丢脸就不要说出来啦

网友:
拉倒吧。。有次修电源没串接灯泡,结果芯片炸了。。差点伤到眼睛。

网友F:
你这做图水平提高点吧。文字放在图片中,都快找不到了。。。
早就想说你这点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做图水平提高点吧。文字放在图片中,都快找不到了。。。
早就想说你这点了。哈哈

发帖很累的 你不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发

网友:
楼主,最后你的结论是什么。  炸大电容的原因?

网友:
通电大电容炸了好无语  这声音听着很刺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楼主真会开玩笑,那还不如装个遥控的

弄个带开关的排插不就行了,接远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这是用生命在维修啊!

网友:
大电容很小炸的吧??400V都炸。。当时场面应该是烟雾弥漫。。。

网友:
HP这个型号我也修到过几次 而且好像是都有这个毛病 从管子出来后的限流到地的好像 很爱坏,而且炸掉后还是炸在下面 不注意拿起来还看不到,我也修了两台了  就是这个型号  第一次找了半天  本人看色环电阻不行  最后还是比对了7575的PDF才去测一下 拔起一只脚 才知道这个电阻也炸了的

网友:
最好用原值代吧,。上次遇到个一联想显示器。  0.22用0.46代  代了没几天电源板烧光了。

网友:
说,技术那么好,谁教你的,也叫叫我啊。笔记本、液晶屏、主板样样精通

网友:
这种7575插着的小板Lenovo的也有都比交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闸刀 什么用处

就是断电保护器。

网友:
大电容炸了没吓死你?一般修电源板我都在220V串个100W灯泡   保险

网友:
我记得前几天还炸 了一次  怎么 又炸了一次,没吓到宝宝吧

网友:
修这种电源板,换了开关管之类的拍短路就接个灯泡到保险位置,要把保险拆掉,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了,最多短路了灯泡一直亮,修高压的要注意安全

网友:
我去,耐压多少的大电容,场面肯定很惨烈!

网友:
小电容炸了威力大!我身上还有疤痕!  大电容炸了不就是放个屁而已!

网友:
用什么软件编辑帖子的,发个来用用?

网友:
维修电源部分要注意安全呀!最好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
坏过流检测电阻,要检查功率管和驱动电阻等等,不能急于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一次电源炸元器件,更换后 最好在保险处接上灯泡假负载 根据假负载就可知道后级是否还有短路现象 并且也 ...

按理说最好是接上灯泡试机。

网友:
大电容为什么会炸,不明白

网友:
你不确定电源正常的情况下,要空载串灯泡试下,300V回路保险电阻可以用跳线短了,

网友:
这个可真够吓人的,今天工作时孩子玩的气球爆炸了,吓得我把枪都扔了

网友:
遇到电源板 电源坏的我才不修,看着那电压我就怕! 想起那爆炸声,一直心有余悸。

网友:
呵呵,烧保险电阻和开关管,决没有那简单,我上次修过你这种的,找不到配件,改万能开关电源块不成功,只好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