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41T-CM3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5-12-31):
接到一个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怀疑有短路,,先测CPU附近场管,发现一上管短路,换掉。上诊断卡。启动却无代码,RESET灯常亮。内存等电压正常,但没有CPU电压。根据线路测量,发现电源管理芯片41Pin无电压。测41针连接的电阻,发现两端皆接地。OK,问题找到,换掉。重启,嘀,搞定。

网友:
这种问题还比较好解决

网友A:
你是换掉电阻还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掉电阻还是电源管理芯片?

我觉得应该是换的电阻、、

网友:
最好附上图纸讲解

网友:
这帖子的语气跟某人很像,楼主最后的地方没写清楚,应该是换了管理芯片吧?有些板子连下管都得换,不然不稳定

网友B:
明天看下图纸再来猜一下你是换了电阻还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看下图纸再来猜一下你是换了电阻还是芯片

版主是专修台板的专家呐   还要看图呐   其实你早就知道了 就是不想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