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笔记本3vpcu后继短路求助

楼主(2015-12-31):
最近几天没事,研究下笔记本,这个板子的后继对滴短路 后继既然短路,有人说用烧鸡大法,我烧了但是我摸不着发烫的原件,于是我狠心把网卡,ec,声卡都给焊下来了,结果还是短路这是我焊完的图片给你们看下 请问大神们3vpcu还给那些芯片供电啊?求大师帮忙,找个思路,我都要崩溃了!!!!

网友:
二级转换电路看一下       再就是桥了

网友A:
兄弟,大电容全部干掉了吗

网友B:
这个机器是X100E吧

网友:
估计NQ芯片有事了.

网友:
后级短路。先烧一下,这机子修好了也是滚烫滚烫的。

网友C:
短路阻值多少来粗略分析,阻值为零多电容,阻值低多转换芯片之类。

网友:
有可能桥短路了,有些时候桥短路了是摸不出的

网友:
没有图纸嘛

网友:
没有电路图嘛

网友:
直接+3v 看看! 哪里热干哪里

网友D:
是不是电流不够大,把电流调到2a没感觉慢慢加加到最大,小心点摸

网友:
很多 哥  你要全拆嘛 哈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兄弟,大电容全部干掉了吗

大电容没有短路的啊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X100E吧

是的啊,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阻值多少来粗略分析,阻值为零多电容,阻值低多转换芯片之类。

芯片附近还有桥附近的电容都测了没有短路哦怎么办头疼求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阻值多少来粗略分析,阻值为零多电容,阻值低多转换芯片之类。

3vpcu直接对地短路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流不够大,把电流调到2a没感觉慢慢加加到最大,小心点摸

哦我试试谢谢哦

网友F:
楼主加油!!!!!!!O(∩_∩)O~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加油!!!!!!!O(∩_∩)O~

你给我想个思路啊,加油加油,老加油不跑也不行啊!!!

网友:
烧鸡法 你会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全拆能找出问题也可以哦,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郁闷哦

用烧鸡 电流大一点 我以前用2A 3A 烧不出来的 5A 直接就烧出来了 你要不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用烧鸡 电流大一点 我以前用2A 3A 烧不出来的 5A 直接就烧出来了 你要不试试

老大烧鸡法我会,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人体的安全电压是36V我知道,但是电流很大电压很小的话会不会点人,比如电流50A电压3V会电人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老大烧鸡法我会,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人体的安全电压是36V我知道,但是电流很大电压很小的话会不会点人, ...

这个啊 不会的 假设你用12V  10A的电流触碰你 也不会伤你的 可调就是5A的电流而已 即使大电压低电流 时间短也不会造成伤害 ps 你的衣服磨蹭产生的电压高达几万V 嘿嘿 你不也是还活着 死不了 放心撸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啊 不会的 假设你用12V  10A的电流触碰你 也不会伤你的 可调就是5A的电流而已 即使大电压低电流 时间 ...

老大听了你一席话简单易懂真是茅塞顿开啊哈哈,还有就是一个显示器问题,就是给灯管供电的高压变压器,后继输出有1000V左右,我想问下,我的万用表最高才是500V怎么测这个变压器后继电压求指导谢谢

网友H:
你不知道烧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不知道烧鸡啊

烧鸡很好吃我知道的额。。。。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电容没有短路的啊亲

贴片电容没短路的,没听说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容没短路的,没听说过

贴片电容没短路的没听说过什么意思哦,后继短路拆下电容也是短路啊

网友:
给桥供电,还有一些转换的电压 也就是二级供电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要不就是有一个小电容烧了吧   估计你没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片电容没短路的没听说过什么意思哦,后继短路拆下电容也是短路啊

我意思是贴片电容全部干掉,再考虑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