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IOIT8718F-S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5-12-31):
技嘉主板IOIT8718F-S可以用什么代换  IT8720F和IT8716f-s那个可以

网友:
原型号代换嘛,这种芯片好找

网友:
技嘉主板的IO是专用的,不能使用普通IO替换,并且型号不一样也不要换。

网友:
8718代过16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反之不清楚,你可以都试试,然后论坛反馈一下。

网友:
技嘉io要专用的后面带gb的

网友:
技嘉8712和8718图纸是一样的,应该可以换,当回小白鼠,事后反馈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