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文件不显示却占用空间

楼主(2015-12-31):
U盘文件不显示却占用空间

  有时候我们把U盘插到公用的电脑之后会发现里边的文件都不显示了但是占用的空间还在,不是被隐藏,也没有中病毒,看属性的时候发现空间仍然被占用。这是怎么回事?用尽所有办法,U盘内容还是无法显示。把U盘插到别人的电脑上把文件导出来然后给U盘格式化,这个方法很麻烦,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呢?

方法一:

  因为文件属性被篡改为隐藏,这就像"障眼法"一样,文件存在于U盘,但是在电脑中却不显示。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让U盘的内容进行显示:

  1、打开“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列表中,找到“文件夹选项”点击打开。

U盘文件不显示(图1)

  在打开的“文件夹选项”窗口中,选择“查看”选项卡,清除勾选“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项,同时勾选“显示隐藏的文件、文件夹和驱动器”项,点击“确定”按钮。

U盘文件不显示(图2)

  打开U盘,找到之前看不到的文件啦。同时文件也可以正常查看,不过文件被设置了隐藏属性。

方法二:

  将U盘插到电脑上,记住U盘的符号。在开始中找到“命令提示符”打开。或者运行→cmd 。

U盘文件不显示(图3)

  2、然后输入 g英文输入法)(如果U盘不是g盘就输入相应盘符)回车

  3、再输入attrib -s -h -r /s /d 回车

U盘文件不显示(图4)

  4、如果发现U盘多了什么没见过的文件比如MyDocuments autorun什么的基本可以删了。

  5、原理:

  ATTRIB [+R | -R] [+A| -A ] [+S | -S] [+H | -H] [[drive:] [path] filename] [/S [/D]] + 设置属性。 - 清除属性。 R 只读文件属性。 A 存档文件属性。 S 系统文件属性。 H 隐藏文件属性。 [drive:][path][filename] 指定要处理的文件属性。 /S 处理当前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中的匹配文件。 /D 也处理文件夹。

U盘文件不显示(图5)

方法二:

  查看U盘属性,如果已用空间不为0,那么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在你的U盘里面直接新建一个txt文档在里面输入attrib -s -h /s /d保存。然后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将里面的隐藏已知文件扩展名前面的勾去掉。如果已经去掉了就不用这步操作了。然后再将刚刚新建的TXT文档改名为0.bat。双击运行即可。

方法三:

  如果U盘属性显示已用空间为0,那么可以借用软件来解决,首先下载一个EASY RECOVERY,可以在系统之家网站上下载此软件的汉化注册版,把文件恢复。

U盘文件不显示(图6)

方法四:

  插入U盘,然后不要打开,而是右键单击盘符。选择“作为媒体便携设备打开”,文件全部显示出来了,但是不能打开,把它复制到本地硬盘就行了,数据备份好以后把U盘格式化。

U盘文件不显示(图7)

  通过以上四个方法,如果U盘文件不见了却仍然占了内存的问题,排除了病毒因素,那么想要找到不见了的文件就非常简单。如果不是上面四种问题那唯一有可能的就是U盘硬件故障,那只能用CHKDS等工具来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