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电压起不来 控制芯片 RT8105

楼主(2015-12-31):
主板铭瑄  MS-780ML
内存 cpu 电压都有,测量桥电压  0v  。打桥电感对地值,30欧,  控制桥电压的芯片RT8015,然后找这个芯片没有,有人说用RT9214可以代换,换上后还是没电压,  又换了一个还是没有,就找了PDF,1脚,5脚都有5v,7脚无电压,  理论上讲RT8105    1,5脚有电压后 芯片内部7脚就产生一个1.5V左右电压,理论应该是芯片问题,为什么换了两个RT9214都不行,  高手在哪里  求分析 ?注释7脚连接的电容换了一个一样大小的, 还是不行。

求分析 求分析 求分析 求分析 求分析 求分析 求分析 求分析 求分析

网友A:
9214的7脚为开启脚,要加个开启信号才会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214的7脚为开启脚,要加个开启信号才会有输出

这芯片的开启脚7脚,  开启电压是内部产生的,主要7脚内部不产生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的开启脚7脚,  开启电压是内部产生的,主要7脚内部不产生电压?

我上次碰到一个APW7165也是死活不输出,把芯片和电容二极管都拆了,BOOT脚还是对地有阻值后来发现是BOOT脚电容那里板子有点漏电,镊子划一下好了。

网友C:
你把R230电阻断开后加个电压给7脚呢呢?

网友D:
建议更换桥供电MOS管看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的开启脚7脚,  开启电压是内部产生的,主要7脚内部不产生电压?

7脚一般是受控于桥的,桥不发出开启信号就会拉低7脚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7脚一般是受控于桥的,桥不发出开启信号就会拉低7脚的电压

我把供电的电感断开,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更换桥供电MOS管看下。

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R230电阻断开后加个电压给7脚呢呢?

我把电感断开,没有给7脚加电压,这个芯片7脚应该不是内部产生电压,加电压的话应该只起到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碰到一个APW7165也是死活不输出,把芯片和电容二极管都拆了,BOOT脚还是对地有阻值后来发现是BOOT ...

我这个1,5脚都有 5v电压 应该排除  供电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供电的电感断开,故障依旧!

,桥的工作条件没满足就不会发出开启信号,你断开桥供电电感做什么?

网友:
有必要测下芯片和MOS管周围的阻容器件

网友:
七脚相连接的三极管拆掉必然好

网友:
关键脚  157  既然你电容 mos管都换了  用示波器测试下 瞬间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