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档E0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5-12-31):
       收到块华硕P5P41T开机档E0代码,内存不过,插与不插内存都是E0代码。测内存SMBUS有波形,内存供电和SPD供电,基准供电都正常。更换南桥附近的一个822故障解决。坏的822位置:

亮机代码B2:

由于没有点位,不知道这个排阻是上拉的什么信号,希望有大神可以解答一下哦

网友:
又是倒822坏。

网友:
这个排阻上啦的应该是内存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信号。

网友A:
排阻是内存系统管理总线转换管子G极的上拉电阻。

网友B:
这里822损坏应该会导致内存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电压偏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822损坏应该会导致内存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电压偏低。

这个电阻是不是传说中的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是不是传说中的上拉电阻。

就是普通8.2K上啦电阻,只不过内部是4个并联构造组成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阻是内存系统管理总线转换管子G极的上拉电阻。

这里上啦电阻一端推测是连接12V供电测试点。

网友:
看到华硕的板子基本就偷笑了

网友D:
楼主蒙得吗?可多822呢,

网友:
曾经好像看论坛有人总结出来的通病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阻是内存系统管理总线转换管子G极的上拉电阻。

徐总的解答让我豁然开朗啊,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蒙得吗?可多822呢,

也修了好久,围着南桥扫荡才跑出来的

网友:
搞到湿了一大片,还以为楼主做桥了。楼主是围绕桥打电阻对地值,还是测电压发现的?

网友:
估计是连接系统管理总线的排阻。。。

网友F:
ASUS 822问题门,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楼主是根据通病找到这个822,还是追线什么的追过去的?

网友:
楼主就没打下值量下电压再干嘛,误杀好多呀

网友G:
又是可恶的822.又小又爱坏的822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又是可恶的822.又小又爱坏的822

哈哈,我到是很喜欢修理 华硕 和技嘉  V星这 3个牌子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ASUS 822问题门,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楼主是根据通病找到这个822,还是追线什么的追过去的?

推测是根据通病找到的

网友:
我这有一片 一直卡D4 不过 不知道换好不好,明天换了 看结果希望能好,,,下班了也要说上一句在走,神啊 给我指导指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修了好久,围着南桥扫荡才跑出来的

工程量不小呀,都干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