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TF卡也能引起这故障

楼主(2015-12-31):
昨天同行拿来一台小米A0101平板说是wifi打不开,然后让他放这待会有时间给他看,忙完了手头工作,拿起平板看看,wifi一直处于正在打开,但是一直都没有反应,那就重启试试,结果还是一样,于是刷机,但还是不行,只能拆机,拆到一半再看机发现wifi有可以用了,之后就是一步步装一步步测,装到最后发现插上TF卡又不可用了,真凶就这样找到了

网友:
我遇过很多,装TF卡不开机的。WIFI出问题还真没试过。

网友:
我遇到过TF卡里面有病毒 只要插上TF卡系统就损坏开补了机只能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