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好强的兼容性,台式机显卡照样装笔记本上

楼主(2015-12-31):
联想昭阳E46A显卡散热器固定螺丝柱脱焊了,显卡高温,造成画面分成6个,显卡做太多了,拆机重新植球再焊上去,进系统后还是有轻微花屏,还死机。做了两次显卡,还是轻微花屏,看来是高温烧坏显卡了。原显卡是N10M-NS-S-B1,翻箱倒柜没找到型号相近的,找到个台式机的GT210显卡,型号是GT218-300-B1,焊上试试,运气真好,完美代换。驱动都不用换,鲁大师满载测试60度左右。GT218-300-B1完美代换N10M-NS-S-B1

网友:
靠  这样都可以

网友:
好像在哪看过这个帖子

网友:
之前就有人这样搞过

网友:
话说楼主胆子挺大,勇于创新,显卡如果不能代换,不知道会不会造成短路或者烧坏别的东西。。。

网友:
我上次NH80821的GB替换GBM,哈哈哈,想想自己都疯掉了。

网友:
尼玛? 这样都可以??  我感觉会返修.....

网友:
估计悬啊  说不定要出什么其他问题

网友:
LZ怎么想的,第一次这样弄吗,思维真大胆

网友:
也是没办法了才换的

网友:
我看只是个例而已

网友:
GT210可以,那GT220.240这些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
不知道别的好不好使

网友:
好像我也代换过,是可以亮

网友:
经过测试没有任何问题,一切正常,温度满载只有60度左右

网友:
看完又多积累了些

网友:
还真没这么搞过,以后找不到一样的就试试

网友:
这样也行,第一次听说 服了

网友:
两块芯片看外观是一样的做工都差不多 是不是本来就是可以用别的芯片

网友:
既然可以亮机应该妥妥的》》

网友:
这样看来,不知其它引脚相同的能不能代换,有空试试。

网友:
厉害啊,你怎么敢这么干的,不怕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