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la-8691p 开机亮没字

楼主(2015-12-31):
此机症状为有背光,没有字。测量屏线接口+LCDVDD_CONN     +LEDVDD电压都有 ,屏线,屏都换过。已排除在外,显卡为n13p-GT1-A2,不用说的“他妹的” 好贵啊。所以先没买,取下重掷球,还是一样。好吧,干显存,干完还是一样。。。。再三纠结。。。好吧还是入手一个显卡,做了上去。。还他妹一样,亮没有字。无语了。各位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A:
恭喜你中奖了,   换一个桥  保证好,不好你咬我

网友:
屏亮证明背光灯没问题,外接有字吗。

网友:
地址与数据线,耦合电容测了没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内存 没问题吗?

网友:
我觉得是数据信号传输的问题,会不会是因为信号断线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中奖了,   换一个桥  保证好,不好你咬我

你说的是南桥??

网友:
信号输出是从南桥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南桥??

你还是测试一下屏接口组织把。应该有一个信号短路了,我都遇到好几台了,之前也是以为是显卡问题,稀里哗啦的把显卡搞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显卡的 3V 1.05V 1.5V以及核心供电都查过了吗。

网友:
看下外接,外接正常吧,可能是桥

网友:
没有字?是不是灰屏啊,灰屏的话做个北桥

网友:
还是量屏接口应该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y400有南桥?你逗我吧!

网友:
不显示还是无背光??

网友:
你是说的灰屏嘛

网友:
这个是通病  请收索 论坛 花晨  的 帖子

网友:
查他的LVDS信号是从哪里发来的,找到直接换

网友:
你这个应该查查工作条件,贸然的做显卡,哎,只能说NOZUONODIE

网友:
会不会是有信号没有出来,仔细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