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卡在logo就死机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12-31):
联系品牌主机开机卡在logo就死了不会断电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你这是联想吧?先把外设拔掉看看卡不卡LOGO

网友:
先把键盘、鼠标、硬盘拆掉看是否还卡,按TAB键切掉LOGO看提示什么。

网友:
网卡声卡开始拆

网友:
先拔掉外设,不行就拆声卡;网卡。再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A:
一般都是BIOS,外设,南桥这样的维修思路去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BIOS,外设,南桥这样的维修思路去修

应该掉过来吧  先拔外设是最快的    版主  我也是猜的   猜错的地方  多见谅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掉过来吧  先拔外设是最快的    版主  我也是猜的   猜错的地方  多见谅啊

看个人喜欢的,自己觉得哪种简单就哪个先搞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个人喜欢的,自己觉得哪种简单就哪个先搞 哈哈

版主觉得哪种比较方便哪   指点一二呐

网友:
南桥!~~可能性是最大的!

网友:
刷bios,拆声,显,网等外没

网友C:
卡在38代码换南桥,卡在3C3A代码换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在38代码换南桥,卡在3C3A代码换声卡

版主 有跟多的分享吗。。

网友:
网卡,声卡,还有看看USB阻值,南桥

网友:
所有外设拔掉,用裸板点看是否还卡LOGO,如果卡干南桥吧

网友:
试掉外设备试了没有,卡LOGO平时我们指的是卡主板厂家LOGO,别跟我说卡的是WIN LOGO,你就一句话,叫我们什么回帖,叫我们什么回帖

网友:
先撤掉外设,看看怎么样先

网友:
如果是联想的G41卡LOGO的话,85%是南桥坏,10%声卡网卡,5%是BIOS

网友:
15楼靠谱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