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主板有必要专门配旋转风的热风枪?

楼主(2015-12-31):
做
笔记本
主板维修
象焊接电源管理芯片及BGA植球用,有没有必要去买一支858旋转风的热风枪(现在价格也不贵)。气泵的我一直觉得风压大容易使小零件移位,会浪费固定锡纸。请问师哥们都是配两种风枪还是只配气泵的的就够用了
笔记本

网友:
普通的不会啊,风不开到最大你只要不碰到元件一般不会掉的,元件脚上有锡,会吸住元件的不碰一般不会掉的,除非少锡的有可能

网友:
设备越多越好,买吧

网友:
气泵的调小一点就行了,风扇的吹USB座子力不从心

网友:
只用气泵的飘过

网友:
谢谢版主及师哥的回复,帮助很大。气泵式热风枪风量旋钮至1.5-2,温度在380度左右使用会烧坏发热芯吗(当然开机时风量开大一点,温度到点了再关小风量模拟旋转风)?

网友:
条件允许就买个好的,好设备才能得心应手

网友:
以前听师哥们说858热风枪修主板一无用处,而858热风枪的功率比直风的大两倍,难道大口都吹不下一个USB接口吗(气泵的用小嘴风压高所以加热快,那858用大口风大难道加热还慢吗)

网友:
用旋转风修过主板的师哥教我。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