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23集显老烧

楼主(2015-12-31):
      这机器老烧1.05V桥供电芯片和上管,换一个用几个小时挂了,再换几天后又挂了,待机0.11高了,裸奔0.08.上管击穿,去掉1.05V供电芯片和上管,加电待机0.06 ,量电感0.6明显不对,翘起电感一脚量,发现这0.6是从后面反串出来的,换桥好了,进系统显示桌面马上掉电,刷BIOS 解决

MBX-223解决亮机后掉电Sony VPCEA3M1E - Foxconn M960, (MBX-223) - Bios.zip

网友A:
是不是桥短路相当于后级电路短路,导致mos烧毁呢?

网友:
华硕机子遇到过,电压乱串,也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桥短路相当于后级电路短路,导致mos烧毁呢?

对啊,就是桥内部问题

网友:
刷BIOS解决掉电 我一直不明白BIOS怎么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