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上内存掉电 不上正常

楼主(2015-12-31):
  如题 G480 版号11326-1    客户什么不扯他,   拿来就是这个问题 一直重启 不开机。  拆了内存  加电了  但是肯定是不会亮机的   量了电压 除了显卡电压没出 别的都有了。。 想刷BIOS  还在找  一会刷刷看,  找了个秒杀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7389-1-1.html  但是阅读分不够。。。。  、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同行  指点一番。

网友:
刷BIOS 秒杀     只是没想明白 BIOS 有问题 显卡电压怎么不出。谁知道为什么 回复一下

迅维网chinafix.com_G480 LG4858L 11326-1.rar

网友:
自检过内存才出核显电压

网友:
集成显卡供电在过内存之后产生,有些独显供电也是复位后才产生。

网友:
不出集显电压的一般都是先刷程序,刷了不行再查。

网友:
现在流行一句话 就是 想不明白 没有思路边想边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