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R428,1.05V瞬间拉低,故障;很值得学习的、

楼主(2015-12-31):
如题;机器型号R428
     独立,
   一款通病机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呵呵。  二个通病!
     回去沙市谈了一点事情。回来上班。
  上次随便看了一下。放在一旁了。昨天才拿出来修的。
接过机器。 通病全部被搞了。
    显卡有被搞了。 。修的乱七八糟的、
目测看到这些被修过的。
   开始修吧。。
  上电。上到0.55不动。  有时候可以上电1.0左右的样子。基本上都是上到0.55左右的电流。
  测。3.V5V出来。1.5V、  CPU电压为1.5V。  IICH9。8系列的机器。  CPU电压高低跟CPU是有关系的。
  所以没有管他,,然后就是L8  。1.05没有?
  此时问题出来。
手上有芯片、果断的换芯片。故障依旧。
  没有哪里简单。注定我没有捡死鱼的命。
  打开示波器。测了一下1.05电感。 。咦。瞬间拉低。非常的快。
  没有拍图。修的时候都不喜欢拍。修好之后喜欢拍呵呵。。习惯了。。 测了一下条件。基本上都正常。阻值也正常。FB。BST这些全部都是正常。但是就是死活电压被拉低。
   用双电源。一样的被拉低。 切小板也是一样的被拉低。。。
  到底是被谁拉低了?   看了一下这个电压去南桥的。 目测了一下南桥。
  用放大镜一下。发现南桥里面进水了。
  果断的换了南桥故障依旧。   EC在旁边。正好有EC。一块换了算了。
  故障还是一样的。
  抽了个烟想了一想、、

  加分 。在看吧。。
谢谢、、

    此时 一想。其它问题都正常。1.05的条件也都正常, 它应该电压出来了的。被后面拉低了。    看了一下CPU电压为1.5v  换了个CPU还是1.5V。 果断的跳起CPU电感,
   在上电。,电流在0.35不动。
   在测1.05V正常出来了
  立马的。 还是CPU供电这边引起的。
  好了 就这些吧
加下分谢谢、  高手漂过。。

补充内容 (2016-1-1 09:38):
我已经修的足够的清楚了。 自己没有点功夫看不懂?怪我咯?
  我一开始就说了、上家已经把大电容、南桥后面的电容都换了。    哪里有那么多通病!

补充内容 (2016-1-1 09:56):
加分。告诉你们答案吧。谢谢

网友:
在这里瞎搞一通,cpu供电看来还得测啊,不过楼主辛苦了,也挺有耐心的

网友:
难道换了一个电杆就修好了?

网友:
大哥,没看懂,最后是怎么好的?

网友A:
cpu 1.5V是不正常的,一般1.0到1.2V

网友:
最后换CPU供电芯片??还是

网友:
既然发贴就别藏着掖着  让别人猜吗 新人有几个看懂的 。

网友:
什么个情况?CPU供电芯片还是反馈出问题?有头没尾的

网友B:
这款机器有大电容的  可能是大电容的问题  我叫雷锋

网友:
说了半天 没讲到重点啊

网友C:
大电容啊  肯定要先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1.5V是不正常的,一般1.0到1.2V

1.5是正常的。 只不过VID调节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啊  肯定要先搞啊

一开始我就说了。别人把通病已经搞了一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有大电容的  可能是大电容的问题  我叫雷锋

一开始我就说了。别人把通病已经搞了一遍了

网友:
最后换了什么?

网友:
下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CPU电压就正常1.2左右了?

网友:
换CPU了吧!CPU烧坏了或上家搞错了

网友:
换下管好了,, 一般坏都是坏上管啊  你怎么查出来的呢

网友:
分已经加了,楼主真能卖关子

网友:
楼主可以和我们普及下原理吗 为什么换下管就好了 可以吧你测的数据分享下吗 给我们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