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置电池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5-12-31):
有些新的笔记本,电池内置,电池或主板上有关闭电池供电的按钮,试过几台机。。有些机按一次就可以关闭(例如三星370r4e )、有些按几秒。

谁有总结过那个开关,是按几秒关闭电池供电?

网友:
电池还有开关?还没遇到过这种新机

网友:
DELL 14Z主板上有一开关, 不知道有何意义

网友:
多尝试就行了

网友:
遇到DELL5423是机械开关,左右可以搬动那种。

网友:
遇过是硬开关,扳过去就是打电池供电扳过来就是关.

网友:
遇到过新机带电池开关的,不过我是拆开拔掉电池的、。怕开关有问题。

网友A:
设计个开关的意义在哪里呢?  难道就是为了 电脑死机了 可以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个开关的意义在哪里呢?  难道就是为了 电脑死机了 可以断电?

换屏拆机不先断电的吗??平时拆机换屏是通电来做的吗?进水的话要不要紧急断电,,,个人感觉,设计就有他的好,

网友:
楼主所说的那种新机子还没加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