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第一次弄ipad2 a1395(16g) 花屏

楼主(2015-12-31):
同行拿来的ipad2 a1395(16g)版的,现象是花屏,直接拆外屏,慢慢用拆显示器的翘棒来拆,用风枪170度左右,边吹边拆。(拆下还能用的所以不能弄破了)结果不小心把右边的加减和开机的排线弄破了。唉。。。,先处理花屏的现象先吧,拔插屏线就ok了。然后在更换右边开关的排线,测试ok了。换排线有点难度,其实发这贴不为别的,只为提醒没弄过ipad的同学,拆ipsd的时候注意左右两边,都有排线!  (花屏的时候没有拍照,所以将就了)

网友A:
请问楼主修iPad多少钱起呢?

网友:
就是屛线接触不良吗?

网友B:
也有楼主同样的杯具

网友:
运气好的话插拔一下排线就好。话说,今天签到的分真多呀。

网友:
第一次拆IPAD也有扯断东西,不过那个就是个天线面,不要紧

网友C:
花屏是因为屏线接触不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修iPad多少钱起呢?

都是同行的,价格不是很高,1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屏是因为屏线接触不良吗?

是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楼主同样的杯具

第一次搞外屏是外屏是好的情况,所以很麻烦,

网友:
拆一次下一次就有经验了,经验都是从失败中总结的!

网友:
这个第一次拆我也弄坏了,楼上说的对,下次 就有经验了,期待你的下一个  帖子哦,

网友:
真没想到,花屏,重插一下屏线,就好了

网友D:
楼主还是不错的,我看到IPAD都不敢拆

网友:
楼主,是排线接触不良花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不错的,我看到IPAD都不敢拆

反正先跟客户说,拆坏外屏的话,内外屏一起换咯

网友(2016-01-30):
我的现在遇到的花屏只有上边一套横线花屏 是屏线的问题吗

网友:
我第一次 拆ipad 手都在 发抖
幸好平安拆下~~!

网友:
IPAD2通病。 助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