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K42JR 不触发 自动开机几秒掉电

楼主(2015-12-31):
接同行一华硕X42J笔记本 故障是不触发  看电流0.012   拆机先测量 3V 5V 发现正常  这个机器碰到2台清下BIOS也会好的 就先清下BIOS  清了后发现自动上电了 华硕清BIOS自动上电是正常的 以为好了 结果电流跑到1.4左右就掉电了  在按开关键发现又不能开了  清下BIOS 故障还是一样  万用表去测量了下开关脚 发现电压只有0.78V 这个肯定不正常  想可能性  开关坏  上拉坏  EC坏这几种常出问题的吧   先翘起开关脚  电压还是0.78V  打打阻值有500多 也不短路 那就找找上拉  点位图我没有 图纸更没有 比较懒 懒的找了 万用表直接上蜂鸣 去触E脚位 发现开关脚为EC125脚 接着测周边发现旁边有个103排阻与其相连  测相连的一边0.78V 测另一边3.3V 在主板上拆了个822排阻换上去 开机正常亮 不在自己断 装硬盘测试一切正常 发上来给大家做参考 BIOS一并奉上

X42J K42JR 3.2 bf.zip

网友:
华硕的就是经常爱坏排阻

网友:
华硕EC周边排阻容易坏

网友:
有图有真相,让人一看就明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这么巧,今天我也遇到一个和你这一模一样的。开关电压也是只有0.7,不过排阻电压两端3.3v正常,就直接从排阻上飞线到开关解决的

网友:
碰到过死IO 问题

网友:
华硕的排阻非常容易坏的

网友:
没图纸维修,全靠经验哈。修的不错!

网友:
掉电 是缺少供电啊  心细

网友B:
北桥供电问题吧?有人发过

广州迅芯科技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华硕的机器修起来不容易,今天跨年夜,加10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巧,今天我也遇到一个和你这一模一样的。开关电压也是只有0.7,不过排阻电压两端3.3v正常,就直接从排 ...

你这个机器的故障点应该在开关板和主板接触排针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容易出现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供电问题吧?有人发过

你还是修的少经验少    同样的现象不一样的故障也有很多  不能说电脑什么现象就一定是什么坏了 具体要根据你所理解的理论以及经验结合 总结下大概是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 在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EC  bios 边上的鸟排阻爱坏

网友:
华硕排阻的通病,以前修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