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秒掉

楼主(2015-12-31):
   前几天客户送来的说进水开不了机,谈了半天最后客户只肯给240就留下了。好吧万一问题不大呢!几下拆开发现并没有什么进水痕迹,先不管了。直接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没到CPU对地2,取下CPU对地2。看来问题在这里。先拆各组下管,再拆电容。运气好一拆一个准,看型号6788 找了半天没找到,了不知道要什么样的才可以代换。我就找其它板子上只有一只上下管的管子代换,估计功率应该差不多。换上试机点亮测试 自动关机,我去 ,再换  测试OK  ==  第二天再测试的时候进系统蓝屏,改IDE接口后卡读……难道还是不行。换内存 一样   正好有一个I3机子把CPU  换上试试,哎 正常了。难道CPU挂了……。再把它的I5放到我的电脑上试试。也正常……不对 不是CPU  再看看供电 1.0V   集显供电0.45V   有电啊难道换上的MOS管子不行。好吧发 顺便把95831也发回来。第二天换了测试…………还是一样。电压都出来了。抱着试试的态度把CPU供电芯片换了。 OK  好了     好了之后测得CPU电压为1.2V   集显为0.45V 进系统后为0.35V.事实证明蓝屏死机 供电也是会引起的。   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只有这个水平

网友:
对啊  供电会影响 缺少会导致000116报错以及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