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神指点,联想775主板,接普通的音频线,找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接!不接前后都没声...

楼主(2015-12-31):
现在不接音频线前后都没声音,插了个USB声卡还是没声音。短接9 10后面音频还是没声音!

求好心人给我标下怎么接啊~

网友A:
前面不用接,也不用断接跳线,设置如下:控制面板-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找到禁用前面板检测并在上面打上勾。OK有声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不用接,也不用断接跳线,设置如下:控制面板-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找到禁用前面板检测并在上面打上 ...

这破板子根本就没有realtek这个选项。见鬼了。难道谁芯片坏了?我插个USB声卡上去还是没声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不用接,也不用断接跳线,设置如下:控制面板-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找到禁用前面板检测并在上面打上 ...

要是控制面板里面没有高清晰音频设置咋办啊? 我就遇到一个联想的老主板。无赖。加了一个USB独立声卡。

网友:
要是昨天我看到你这个就好了 客户拿过来没有声音 加了USB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