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9V反复维修记

楼主(2015-12-31):
华硕M9V比较老的机子,dothan CPU,并口硬盘,DDR2内存,因为可以同时测试并口硬盘和2代内存,所以用处还是很大的。出现了反复重启不亮,最大电流可达1.7A。拆开加热一下独立显卡,好了。以为就是显卡问题,BGA加焊后就OK了。
然而放了一二十天,又成了老样子。难道加焊效果这么差?这次拆开后风枪吹了一下北桥915PM,又好了。断定是北桥问题,上次加焊错了。又BGA加焊北桥。最后装机时发现显卡散热出了问题,固定散热片的主板螺丝柱脱落了!这样的话又怀疑是因为显卡散热出了大问题才导致加焊后很快复发了。疑惑中焊好螺丝柱,做好显卡和北桥散热装起来以观后效。

果然不到10天后的今天,又成了反复重启不亮。这次拆开加焊显卡,做好散热装起来。这一次我估计会使用久一些。

网友:
加焊错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
重植会好点吧

网友:
虽然我估计用不了多久,还是加分鼓励,继续折腾

网友A:
就怕过几天又来了 焊 哈哈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怕过几天又来了 焊 哈哈哈=    =

这机子要是用不了几天就坏,我非撕烂你的嘴不可。现在加点分补救还来得及。

网友B:
要不要考慮重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考慮重植球

需不需要重植我自有判断,现在还不是时候。

网友:
直接换比较保险点。

网友:
想判断故障点,可以先用热风枪稍微加热,就可判断了,直接上BGA加热的全板,如果不能十分确定,建议不要轻易上BGA

网友:
晕啊 这什么时候的机器啊,这机器以前修过好像 用不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怕过几天又来了 焊 哈哈哈=    =

让你侥幸言中了,今天又重植了一下。再不行就要报废了。

网友:
重植并不是好办法

网友:
机器那么老吧,换块板也没多少钱。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换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