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神指点,联想775主板,接普通的音频线,找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接!不接前后都没声

楼主(2015-12-31):
现在不接音频线前后都没声音,插了个USB声卡还是没声音。短接9 10后面音频还是没声音!

求大神给我指点下啊。最好标下颜色,。谢谢了。在线等高手!

网友A:
不会是声卡芯片损坏了吧

把主板上的音频连接线拔了,直接使用主板后面的音频输出端,看有没有声音。

没有的话,基本就是主板上的声卡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声卡芯片损坏了吧

把主板上的音频连接线拔了,直接使用主板后面的音频输出端,看有没有声音。

连接线是拔了,一条线都没有接,插后面没有声音,但是外接一个USB声卡了。,怎么还会没声音呢。
网上说要跳线,不跳线板子以为你前面板在用。后面就没声音!

网友C:
试试PCI声卡看看  要是不出 测量下声卡的两个供电出了没有  如果出了直接换声卡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连接线是拔了,一条线都没有接,插后面没有声音,但是外接一个USB声卡了。,怎么还会没声音呢。
网上说要 ...

如果是要通过使用跳线的方式来解决外接USB声卡能够正常使用的问题,应该是在主板上有专门的跳线位置,类似CMOS那样的设置,不是你现在所发的图那样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PCI声卡看看  要是不出 测量下声卡的两个供电出了没有  如果出了直接换声卡就好了

没有pci声卡啊,晕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通过使用跳线的方式来解决外接USB声卡能够正常使用的问题,应该是在主板上有专门的跳线位置,类 ...

边上这个是跳线吗?怎么跳的呢!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主板必须插上前置插头才能出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边上这个是跳线吗?怎么跳的呢!

实在不行把声卡芯片和给芯片供电的电感拆下来,以彻底切断声卡功能,再装个PCI的声卡凑合用吧,

上年纪的机子都快到寿命了,还花那么多精神去弄划不来

.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把声卡芯片和给芯片供电的电感拆下来,以彻底切断声卡功能,再装个PCI的声卡凑合用吧,

上年 ...

破板子已经150大洋卖出去了。现在就是没声音。哎。搞死个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把声卡芯片和给芯片供电的电感拆下来,以彻底切断声卡功能,再装个PCI的声卡凑合用吧,

上年 ...

不用摘电感啊  直接拆掉声卡I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