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不起眼的隔离保护案例

楼主(2015-12-31):
今天碰到一个很不起眼的维修案例,是关于仁宝的点火回路,现发出来和大家讨论下,大伽的可以一笑而过。G455主板一块,仁宝LA-5971P,故障是公共电只有10点多伏,熟悉的一看就知道是隔离保护出问题了。查图纸 PQ302没有导通,G级18.5v 再查pacin 低电压,问题查到了,这个电压要有高电平3.3v才正常,再查这电压是从PU101发出的 LM393比较器,3pin电压3.05V,粗心的同学可能以为这里是正常的,实际上我也以为是正常,对着图纸和计算器算得,这个地方应该是3.6v才对,问题出在这里了,经后来测量是PR108的阻值增大了,量得有100k,而图纸上只有84.5k,找来料板上换掉电压正常,pacin电压也就出来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个3.05v和3.6v虽然只差一点点,而导致电压就不正常。再一次验证仁宝的点火回路不是盖的。

网友A:
2脚电压RTCVREF为3.3V,所以3脚低于3.3V都是不正常。

网友:
lm393正大于负才开漏输出

网友B:
可惜,6以后仁宝就不用这个电路了
7以后就用BQ系列的充电芯片替代了保护隔离电路!
BQ更牛逼

网友:
lm393 3脚大于二脚 一脚才会输出

网友: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点火回路是什么,亏我还在维修届做了这么久

网友:
有图有解释,就必须加分,跨年夜,加分

网友:
点火回路就是隔离保护电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6以后仁宝就不用这个电路了
7以后就用BQ系列的充电芯片替代了保护隔离电路!
BQ更牛逼

现实还是很多这样的机器几乎每天都可以修得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脚电压RTCVREF为3.3V,所以3脚低于3.3V都是不正常。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后面的都看懂了,前面的pq301的d级电压是怎么到s级的我看不明白你可以帮我看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后面的都看懂了,前面的pq301的d级电压是怎么到s级的我看不明白你可以帮我看下吗

PQ301是P沟道MOS管,D进-S出之间体内有二极管,他正常都能通过,只不过是小电流还是大电流的问题。P沟道MOS管导通条件VG< VS一定的阀值就可完全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Q301是P沟道MOS管,D进-S出之间体内有二极管,他正常都能通过,只不过是小电流还是大电流的问题。P沟道M ...

这样我就懂了呵呵,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个pq304的b级我也是看的不明不白的能解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我就懂了呵呵,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个pq304的b级我也是看的不明不白的能解释吗

PQ304为PNP带阻尼三极管,导通与截止受控与PQ307,正常适配器状态下,PQ307导通拉低PQ305的B极,PQ305是NPN阻尼三极管,低电平截止了。PQ304的B极跟E极电压就一样是19V,所以也就截止。P2电压能顺利通过两电阻分压控制隔离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04为PNP带阻尼三极管,导通与截止受控与PQ307,正常适配器状态下,PQ307导通拉低PQ305的B极,PQ305是NP ...

分析得很透彻,我基础不怎么好看了你的解释顿时开朗了许多谢谢这个是我认为仁宝点火回路最难理解的两个地方今天一套给它带走o(∩_∩)o 哈哈

网友:
加分鼓励发帖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很有思路 支持

网友:
隔离保护还好吧  就怕隔离保护管子测量不错来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 ,

网友:
厉害~~看的仔细 ~~鼓励加分

网友:
lm393还没懂吗

网友:
现在弄明白了,楼上钻石维客解释的非常明白。

网友:
这个电路之前也吃过亏,还是细心点好。

网友:
搞维修不细心还真不行,这个案例就很经典。

网友:
差一点也不行  精密呀

网友:
要是公共点短路就麻烦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惜,6以后仁宝就不用这个电路了
7以后就用BQ系列的充电芯片替代了保护隔离电路!
BQ更牛逼

期待月饼老师讲解BQ芯片隔离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期待月饼老师讲解BQ芯片隔离保护

。。芯片自带保护。没什么讲的。

网友:
无语,要是表不对,那岂不是发现不了这个故障。。。。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简单又复杂,SONY机型保护隔离电路觉得不是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01是P沟道MOS管,D进-S出之间体内有二极管,他正常都能通过,只不过是小电流还是大电流的问题。P沟道M ...

我想请问一下  P沟道管   不论是d进s出   还是s进d出  都要满足g极电压低于s极电压   才能导通是吗?

网友:
修得不错,描术的清楚

网友:
点火回路很经典 的  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自带保护。没什么讲的。

怪不得好多新机器公共点短路都不大电流了,直接是待机0.00,保护了主板,进一步降低烧毁主板的可能性。科技真是越来越进步

网友(2025-05-13):
这个很精典的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