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干爆两块主板梅捷SY-P5D3-L

楼主(2015-12-31):
客户家里有台主机通电自动开机,不亮,关不了机。测试00主板损坏。
同事更换好的主板,换好后同样效果,又换了一块好的直接悲剧。
平时不修主板,直接更换的。今天损失有点大,想修修看,哪位大师指教一下吧,万分感谢。

网友A:
通电自启为什么不怀疑电源??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呀,

网友:
是啊,多半是电源

网友B:
自动上电不复位一般是IO引起,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问题,肯定挂桥了。拿去保修吧。我曾经遭遇过。连损两块主板。

网友:
你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
肯定电源有问题导致烧了主板。。

网友:
客户坑你了。测试下电源。这个生意挣不了钱,最好的情况是平本。

网友:
楼上这回复。。。就学员是认真回帖的

网友:
质次电源造成的,,

网友:
换好主板也马上坏,百分百是电源问题。

网友:
是你主板连烧两片吗

网友:
杂牌电源估计~

网友:
换个电源吧,要不然你还的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上电不复位一般是IO引起,

谢谢,看来自己修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自启为什么不怀疑电源??

一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让同事帮忙更换一下,这次是我判断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