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感短路了怎么办啊 ?该试的

楼主(2015-12-31):
今天接到一台CQ42 AMD的笔记本。拿来的时候客户说电脑开不了机。要放很久才能开机。而且只能开一次。。。我去。还有这种神本。

1.拆掉电池。接上可调,待机0.007正常。3V  5V有。开机。电流跳变LOGO显示。能进系统。

2.关机。再插可调电源待机0.003,无3V  5V 待机不正常。不开机。开机无反应。
此时测待机3  5V电感。阻值26,不正常,等过5分钟以后,阻值编程200多。。。再插可调电源还是0.003,开机还是没反应。。。

3.把可调电源调到0V,接上笔记本。慢慢的从0V--19v调节,..... 此时待机0.007正常。能开机,我了个去。还有这样的笔记本。。。。

关机完后待机又他妈变成了0.003,待机阻值26
初步维修:1.烧鸡大法,把3  5v电感拆了。发现后级短路,3v接到3v电感电流0.022.没叼用。把5v接到5v电感后级发现电流0.12.此时待机芯片8206B微烫。。。
我估计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2.为了防止是电容漏电,一个一个排查电容。发现没有明显短路的电容或者元件。。。。
3.求助大神啊 。。。。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不是问就能快速解决问题的,要先动手做呀,3/5输出端电容可以先换了,芯片怀疑可以先换了,还不行就要查芯片或EC的条件了。

网友:
电容已经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问就能快速解决问题的,要先动手做呀,3/5输出端电容可以先换了,芯片怀疑可以先换了,还不行就要查芯 ...

他有的时候可以输出3 v5 v,这种情况芯会坏吗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有的时候可以输出3 v5 v,这种情况芯会坏吗 ?

你还是在不出3/5时查一下芯片条件吧

网友:
看看线性 对地直

网友C:
能开机的时候,USB5V 正常不。还有线性5V阻值正常不。刚通完电后量阻值低 是还有余电,慢慢放完电阻值就会回到正常。5V的二级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开机的时候,USB5V 正常不。还有线性5V阻值正常不。刚通完电后量阻值低 是还有余电,慢慢放完电阻值就会 ...

全部正常。我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在不出3/5时查一下芯片条件吧

更换8206B。换了好几个。都不行,淘宝买的。全是假货。都是坏的。。。换上去待机0.001。。。
后来吧原来的芯片换上现在每次开机都正常了。。。淘宝害死人。。。。。
正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在不出3/5时查一下芯片条件吧

我也觉得。。。应该在不出3  5V的时候查8206B的PDF

网友:
现在每次开机都正常。。。测试了很多次。明天再开机看看。明天更新。。。感谢大家。感谢迅芯科技。每次发求助贴基本都有帮助。哈哈。

网友A:
求助者,心都比较急的,所以能帮上就尽量帮,指点错误没能帮上还请原谅。

网友D:
待机阻值26,你这是刚通完电,电容里有残电的啊,所以阻值低一点啊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 你可以线换滤波电容试试 芯片也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阻值26,你这是刚通完电,电容里有残电的啊,所以阻值低一点啊

嗯。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者,心都比较急的,所以能帮上就尽量帮,指点错误没能帮上还请原谅。

呵呵。谢谢。已经修好了。我估计是他原来的待机芯片焊接不良引起的。原来待机8206B。换完淘宝买的芯片没用。原芯片焊接上去OK。测试了三天。每次都正常。。。用了很久了。应该是好了的。。。。

网友E:
原本的待機芯片空焊造成異常

网友:
26正常的,因为有电量存在,把19V短路下(放电),什么电都没了

网友:
还是重点查3 5V的工作条件。呵呵

网友F:
也就是说你原机芯片重装加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说你原机芯片重装加焊就好了?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本的待機芯片空焊造成異常

是的。神奇的CQ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