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4n68t-m v2 電路圖與不斷電問題

楼主(2015-12-31):
有一片m4n68t-m v2    關機不關電… CPU風扇在轉.     cpu還有電. 但是pci rst 就沒..要怎麼查

网友:
时序反过来查查看,这种关机时序目前还没有很多人去关注

网友:
查一下我的贴子有NV的关机时序,再到论坛里找一下点图,关机不断电很好修的

网友A:
给你一个思路,第二张图片是关机的步骤,按着这个步骤来查,
稍微给你说明一下首先关掉的是PCI_RESET#也就是复位
再关掉HTVDD的开启信号,HTVDD开启被关掉后1.2VHT电压就没有了,1.2VHT电压被关掉后HT的电源好电压也就没有了
按着图上面的来查吧

网友:
AMD关机不断电的板子有图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思路,第二张图片是关机的步骤,按着这个步骤来查,
稍微给你说明一下首先关掉的是PCI_RESET#也就 ...

修好了.  感謝

网友:
按照关机时序一步一步,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