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R 裸板接电源自动上电0.47

楼主(2015-12-31):
华硕K52JR 裸板接电源自动上电0.47 测各大供电 内存1.5V CPU 1.01V  P_VTTCPU_LX 0.86V P_1VS8  1.8V 显卡供电 0.9V 桥供电 1.2V 维修小白 请大神指点维修思路 还有这板裸板是会自动上电的吗?

网友A:
全自动的,没听说过,你测不是短路吧。

网友:
真要是自动上电,的查开机信号吧,有开机信号桥才会打开各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自动的,没听说过,你测不是短路吧。

各供电都出来了啊  不跑码呢

网友A:
先修所谓的自动上电,肯定不对,然后估计就好了,

网友:
这款机器,平时没有维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所谓的自动上电,肯定不对,然后估计就好了,

之前是无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NCP3218 查到1PIN无EN EN是EC给的VRON 经过一排阻电没过来 焊了下排阻EN有了 CPU供电出来了 不过还是没跑码 你说先修自动上电 怀疑是EC 先找个EC换下再试试吧。。

网友B:
CMOS电池没电不是自动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电池没电不是自动启?

电池有电  一直装在上面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从头到尾没看到你刷BIOS,各供电有后查PG、查时钟、查复位。

网友:
测量所有的时钟和     复位试试,或者刷个BIOS

网友:
我前几天碰到个上电直接跳0.6的,刷个BIOS结果电流上去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你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的主板是没有COMS电池就会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电池没电不是自动启?

机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是否自动上电,由厂家的程序配置决定。

网友:
BIOS刷过 还是一样

网友:
都说刷过BIOS了  别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