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一次,我给了HP MINI,电流0.015A不开机维修成功开机亮屏!

楼主(2015-12-31):
如题,第一次看图纸维修主板成功开机.
其实除了这台还有一台上MOS管击穿导致待机5A大电流的机器,不过我觉得我的第一次是给了HP MINI.
不说废话了,下面说说维修流程吧。

接到这台机器的时候插上可调电源发现有待机电流0.010A,接着开机,发现电流是0.015A,本来作为新手的我还以为是不触发,后来仔细想了想应该是触发了。
然后果断拆机,

还要感谢 @句容诚信电脑 分享给我的链接下了图纸,我分少,看着分享给我的图纸型号不一样我不敢下啊,因为就剩再下载一张图纸的分了,后来想了想,赌一把下了,没想到图纸跟机器对上了。

打开图纸看时序,

待机有了,我就从RSMRST#信号开始查,RSMRST#信号通知桥待机电压正常,信号正常。
接着我觉得触发后才0.015,我就直接从SUSB、C那里开始查了,发现EC没有收到这两个信号。
然后又查DNBSWON#也是正常的,就判定是桥SUSC那里没有发送信号给EC。怀疑是桥坏了,后来换桥之前再确认下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然后查RTCRST#发现到了R8151左脚有电压,右脚后就没有电压了,根据这些天看【迅维】网录制的教学视频学到的知识来说不可能没电压是吧,大家说是不是。

然后我就拆R8151,拆掉后量了下发现不正常。在料板上找了个相同的电阻给换上,看图纸找的,因为听月饼老师说电阻不能看大小换

换上后插电源,触发成功看到可调电源电流往上升心里那个乐啊
      正常了那我就插上屏测试了,  在心里忐忑中开机成功亮屏。

下面再附上我用的图纸。

HP MINI_NM6-Annika-B 1.1-0121.pdf

网友A:
第一次看图纸维修成功,加分,希望以后多多发贴,鼓励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还可以更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图纸维修成功,加分,希望以后多多发贴,鼓励

以后我会多多发帖的,刚来的时候我啥都不懂,哪敢发帖啊,害得我都没分下东西了好可怜。谢谢版主的分,又能多下一个东西了。

网友:
厉害啊,成高手了

网友B:
多多发帖 与大家交流昂 你是远程学习的还是看免费视频的昂

网友B:
为啥我刷新了几次 你的贴纸图片都是转呀转 无法显示 只有文字 其他人看到回复我一下有无图片

网友:
这广告植入的 你视频拿来的

网友:
给力果断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多发帖 与大家交流昂 你是远程学习的还是看免费视频的昂

免费视频的额,没办法啊,自身的条件不允许我去实地。

网友C:
无法查看图片。。为何。。。
把图片补上后,可以通知我来加分!
不会传图片就找专职版主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刷新了几次 你的贴纸图片都是转呀转 无法显示 只有文字 其他人看到回复我一下有无图片

版主老兄,怎么插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法查看图片。。为何。。。
把图片补上后,可以通知我来加分!
不会传图片就找专职版主请教~

已插图,饼哥快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图纸维修成功,加分,希望以后多多发贴,鼓励

恭喜,维修成功,因为听月饼老师说电阻不能看大小换是什么意思呢,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维修成功,因为听月饼老师说电阻不能看大小换是什么意思呢,不明白啊

不是说一般电容可以看大小换,电阻的话需要查图纸看阻值换。

网友:
电阻的确是不可以随便代换的,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后面还怕啥,以后记得多多发帖。

网友:
免费视频是在哪看到的  分享一下呗

网友E:
第一次修机 思路就那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修机 思路就那么好了

不要想象的太好,也花了点时间,因为第一次,所以一直不确定喜欢犹豫。

网友:
免费教程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