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换屏后不显示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12-31):
显示屏插坐的14脚没有阻值    14脚AP_TO_LCM_RESET_CONN_L经过FL2036到主芯片U0201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那位师傅这个线是从板中间走的还是在板上面走的  不知道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取下FL2036;然后测量下FL2036电感的第2脚是否有对地值?如果有就直接短接FL2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