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80一个劲的烧CPU上管,解决。

楼主(2015-12-31):
接Z580一台。拆机目测。进过水。但是看来看去主板上没有进水的痕迹。
不管。接上可调。。。。

直接无待机电源表电流循环跳0.1-3--0.1----3----0.1.......
第一反应估计短路
测试公共点 阻值8,,,嘿嘿。保护隔离后级短路。以为是电容坏了。。。
CPU没拆(漏习,以后改正),直接烧鸡。。。。。
半天没热。。。后来发现CPU好热。。。
赶紧把CPU拆了。。。再烧 。。。。发现CPU集显供电上管击穿。。。
嘿嘿捡到鸭子了。赶紧把上官换了。6414A。换完一通电3A,然后又烧了。连换几个都烧了。郁闷啊 。........
心想是不是cpu坏了,换完CPU后再换6414A。怕少了上管和CPU。可调电源从0慢慢调到19V、、、待机OK 。开机电流一路小跑.LOGO出现。。。打完收工

网友:
我也是总烧上管

网友:
前天一台B470烧鸡忘了卸CPU,结果烧了U,目前还在郁闷中。

网友A:
公共点短路烧机不拆CPU风险太大了,平时备一些不良的,如花屏的CPU来试机。

fsh

网友:
难道说还是因为CPU坏了才屡烧上管吗?

网友:
我还以为是自举升压的问题呢

网友:
烧U成本升高  和客户也不好沟通 所以烧机最好把U和内存  网卡  能去的尽量都去掉

网友B:
烧机不去了CPU也狗猛的

网友C:
上电之前不要先打一下对地阻值吗?

网友:
CPU上管短路CPU多数都是会坏的.没拆机前客户都不晓得通了多久的电了

网友:
烧鸡不拆CPU。。。。

网友:
估计U是你作坏的

网友D:
一般是上管BOOT自举不足喜欢烧,烧机要拆CPU的,上管短路你19V烧直接干进CPU,CPU不死也被你烧死了。

网友:
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
这个CPU烧得冤,应该先拆了CPU的

网友:
烧机我一般是小电压开始烧,CPU是第一个要拆的。

网友E:
难道第一次烧鸡把CPU干坏了?

网友F:
一般最好还试吧CPU拆下来。如果不拆的话,就把CPU供电电感直接接地。

网友G:
不停得烧上官 就是因为CPU挂了  你也是牛

网友:
感觉CPU好像是被你干死的 你说呢

网友:
这个陋习成本很高啊,楼主尽快改掉

网友:
估计是CPU短路了 导致大电流是吧

网友:
CPU坏还会烧上管,没见过,一般都是CPU供电芯片坏,CPU短路了应该也有保证,直接掉电才对呀!

网友:
是CPU烧了导致一直烧上管吗。。。。。

网友:
没有烧到CPU都不错饿了,

网友:
cpu 也烧了吧。

网友:
总烧上官的 最好换上下管以及控制芯片 主控 一套 不然感觉不保险

网友H:
我认识的师傅 有的人连其他的附近的上下管都换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路烧机不拆CPU风险太大了,平时备一些不良的,如花屏的CPU来试机。

你这个人超好!到处真心指导。。。。。。

网友:
楼主,,下次记得下掉啊CPU ,呵呵,烧的我都心疼死了。

网友:
你成功的把U作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认识的师傅 有的人连其他的附近的上下管都换 我也是醉了

看一下波形就放心了

网友:
cpu应该是你烧坏的

网友:
说明是上官没有控制才烧的

网友:
烧鸡内存  cpu都要下了,不然 说不定会扩大故障

网友:
U烧上管。。。

网友:
芯片 上下管 负载 滤波电容都得查

网友:
这个U可能是本身就烧了 不是你的操作失误 遇到好多联想都是 郁闷修好U坏 客户不修了

网友:
好牛,虽然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我是没有看明白,猜想,是不是第一次烧鸡本来CPU(或者已经坏掉)好的,上官坏了,结果CPU也坏了,  然后一直CPU在,换上官,换一个烧一个,就是坏的CPU把后来的上官换一个烧一个!!!!!是这样吗?CPU把上官烧掉,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不去了CPU也狗猛的

基本很少遇见公共点短路是CPU上管坏引起的。一般都是电容。所以懒了下。我估计CPU之前就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烧鸡电压才1.0V。不可能会把CPU烧坏的。CPU的正常供电都是1.05V。你想公共点19V段烧鸡哪会用好大电压呢,一般都是1.0-1.5V。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停得烧上官 就是因为CPU挂了  你也是牛

基本很少遇见公共点短路是CPU上管坏引起的。一般都是电容。所以懒了下。我估计CPU之前就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烧鸡电压才1.0V。不可能会把CPU烧坏的。CPU的正常供电都是1.05V。你想公共点19V段烧鸡哪会用好大电压呢,一般都是1.0-1.5V。

网友:
燒機時最好可拆的都拆下來,不然又要燒壞什麼東西真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最好还试吧CPU拆下来。如果不拆的话,就把CPU供电电感直接接地。

我用的是1.0V去烧机的。肯定不会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第一次烧鸡把CPU干坏了?

基本很少遇见公共点短路是CPU上管坏引起的。一般都是电容。所以懒了下。我估计CPU之前就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烧鸡电压才1.0V。不可能会把CPU烧坏的。CPU的正常供电都是1.05V。你想公共点19V段烧鸡哪会用好大电压呢,一般都是1.0-1.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上管BOOT自举不足喜欢烧,烧机要拆CPU的,上管短路你19V烧直接干进CPU,CPU不死也被你烧死了。

亲。我才用1.0V去烧的。肯定不会烧CPU

网友:
O(∩_∩)O 。可能不是。烧鸡电压很低1.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之前不要先打一下对地阻值吗?

上电之前打阻值6,换完上管阻值正常。通电又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路烧机不拆CPU风险太大了,平时备一些不良的,如花屏的CPU来试机。

我也觉得。。。。

网友:
不是楼主烧坏的CPU,上管不接地怎么会短路烧坏,明显是CPU内部自举电路有问题,CPU坏了造成上管烧。加电又促使CPU坏的更严重,公共点阻值为什么低呢,是因为上管烧了以后D和G通了??CPU的阻值??电容明显没有坏的,我是小白想不明白

网友:
我烧公共点如果不是CP方面故障一般没取U,看样子下次得注意这问题

网友:
一个经的烧你还换个不停

网友:
学习了,台式上经常遇见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种容易烧机的机器最好要在上机前找个备用的不短路的CPU测试下,

网友:
我也干过烧鸡不卸cpu的事,但是运气好没坏过,

网友:
一般这机子喜欢烧CPU

网友:
你们好劲道,不拆U就烧机,

网友:
这是不作不死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