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A单桥主板关机关不死维修

楼主(2015-12-31):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主板,说关机之后里面的风扇还在转,叫我帮他处理一下。
打开机箱,一看是一块NVIDA单桥主板。

上电,它可以正常跑码进入到系统,但关机之后就如客户所说的一样。
NVIDA的时序是: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
供电-------送出总线供电好信号码——————桥内部产生时钟——桥
发出复位信号
关机的时序刚好是倒过来。
关机后,诊断卡的复位灯已经常亮,说明桥已经关闭了复位信号。
在维修过程中,我还是走了弯路。先测了基本供电的情况:

内存供电这时还有1.8V。

CPU供电:1.1V。桥供电

之所说走了弯路,是因为当时以为桥关闭了复位信号之后,接着到关闭桥供电。测得W83321G 的第七脚在发出关机信号后还有2.6V的高电平,当时就换了旁边的
两个三极管,但还是有2.6V,这时才醒悟过来,是因为上级还有高电平发过来。
这时找到总线供电好信号,一测还有3.4V,就是它了。

迅速换上,这时再关机,CPU风扇已经停了。维修到此结束。
小结:总线供电好信号控制三极管坏,导致无法正常关机。

网友:
利害...换作是我..可能不修了..因为没有图纸..跑不了线路.....顶多换个 IO 试试..

网友A:
应该是HT_VLD没有被置低

网友B:
楼主你说下你这个是啥板子呀?什么都没有 没有说板子型号 我们下次遇到也不好秒杀  我手上一块昂达的 被我扔一边了 也是这个毛病 我也知道是哪个信号的问题 但是没有图纸

网友C:
这个主板故障一开始应该要按照上电时序反向思维来推理,这里cpu风扇关机还转的同时,说明总线供电也还没有被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HT_VLD没有被置低

是的,就是HT_VLD没有被置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故障一开始应该要按照上电时序反向思维来推理,这里cpu风扇关机还转的同时,说明总线供电也还没有 ...

是呀,当时就因为没有想到这个而走了弯路

网友:
HT_VLD这个信号重点测量信号。楼主跑线功力深厚啊。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
英伟达的单桥太容易虚焊了

网友:
HT_VLD期  开关机的防止拉低保护作用吧你是把这个坏掉还是怎样

网友:
我碰到过几块都是IO问题

网友D:
昨天遇到一个杂牌主板 上面没有型号  就是正常关机后自动开机  没修好 放弃了

网友:
缺电压,,这个没有图纸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_VLD期  开关机的保护作用吧你是把这个坏掉还是怎样

不是HTVLD信号在这里是发送给南桥复位的,也是开启时钟供电,在NVDIA南桥芯片组系列主板上电时序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_VLD期  开关机的保护作用吧你是把这个坏掉还是怎样

HTVLD信号电压在这里异常的话,也会引起主板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遇到一个杂牌主板 上面没有型号  就是正常关机后自动开机  没修好 放弃了

可以换IO测试下,自动开机的期间测量下开机针和绿线工作电压。

网友:
楼主修机无图纸,就找到对应的零件了吗,请问是怎么具体找到的。未知那个零件的控制原理啊。不说出来就要猜了。

网友:
两个开关管坏了一个。 楼主手气不错。

网友:
,请问是怎么具体找到的。未知那个零件的控制原理啊。不说出来就要猜了。

网友:
上个星期我还问人这种问题,一直都没遇到这种比较详细的讲解的帖子,今天看到了,不错的思路

网友:
听说AMD的时序比较固定,INTEL的时序不固定,楼主对INTEL有没有什么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下你这个是啥板子呀?什么都没有 没有说板子型号 我们下次遇到也不好秒杀  我手上一块昂达的 被我 ...

按照经验,这个HT_VLD信号一般在桥的晶振旁边,这是第一个根据,第二个特征是:一般是成对出现,而且在用万用表测量它的C极电压的时候,主板会关机,出现这个现象,就说明你找对了。希望能帮到你,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