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水星325R路由设置为副路由模式后大部分手机无法上网,电脑上网正常

楼主(2016-01-01):
新的水星325R路由,直接接在猫后(华为光猫,电信自己已破解,不用宽带连接便可上网,只是没有无线功能),新的水星325设置如下:
1、开户主人网络,设置密码,
2、关闭DHCP,
3、改LAN为192.168.1.254或192.168.8.1两者都试过,设置后电脑均可正常上网,手机有时可以上有时又不可以,绝大分部手机不能上,请教是什么原因?还是哪里没设置到位?

网友A:
你这个图片挂了,不要用外连图片,光猫能直接上网,你光猫出来一条线直接插在路由器WAN口,进路由器把路由器的LAN IP地址改成和猫不是一样网段的,如猫是192.168.1.1 路由则改成192.168.2.1,在 WAN口设置里面把 WAN口连接类型:改成动态IP就行了,别的不用管,然后你就把无线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片挂了,不要用外连图片,光猫能直接上网,你光猫出来一条线直接插在路由器WAN口,进路由器把路由 ...

版主说的对,就这么简单。方法2:   废除WAN口(进线插在LAN口),DHCP关闭,IP地址用猫分配

网友:
按楼上的方法第一个设置成功,第二个部分手机能上部分不能上,不知什么原因,其它路由器用第二个方法都能成功,就这个不稳定,但用第一种方法接WAN很稳定,先用了,谢谢各位!

网友:
克隆mac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