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花屏 求老师指点下

楼主(2016-01-01):
换过驱动板故障依旧 怀疑是屏的 问题 不知 从何下手  还望老师多指点下

网友:
换个屏呀,看样子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你测一下屏吧,屏可能是坏了

网友:
这种只有先换个屏幕试试看

网友:
看楼主点过屏,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横纹,多半是屏挂了

网友:
直接建议用户报废,别费工夫了

网友:
可以先换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