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20

楼主(2016-01-01):
解决宏碁4520看高清电影黑屏
有音
是显卡坏饿脑大师一侧显卡性能久黑屏
上BGA做显卡解决

网友:
是显卡空焊吗?我有的时候遇见加焊显卡没有好

网友:
鲁大师 一测试  显卡温度就升高  一升高 核心就容易脱焊   加焊用不用得长久  难说喽   祝你好运吧

网友:
如果客户不玩游戏的话,还能用段时间。希望能撑过保修。

网友A:
换显卡的 还是嫁汉的 楼主说完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的 还是嫁汉的 楼主说完整

看样子   只是加焊的无疑  我也是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   只是加焊的无疑  我也是猜的

鲁大师别卸载了 告诉使用者注意温度使用 如果还坏就换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鲁大师别卸载了 告诉使用者注意温度使用 如果还坏就换显卡

有的客户都不知道鲁大师是干嘛的  还会说  你给我装的啥软件  我不要  给我卸载了  你来不来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客户都不知道鲁大师是干嘛的  还会说  你给我装的啥软件  我不要  给我卸载了  你来不来气

不来气 就说这个软件可以帮助你保护机器 里面设置那个降温功能 嘿嘿 客户不用就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来气 就说这个软件可以帮助你保护机器 里面设置那个降温功能 嘿嘿 客户不用就算

这样的话  还有一个弊端  就是客户感兴趣了  但是他不会用  就会说  既然这么好  你教教我怎么用吧  你是教还是不教呢  教呢浪费时间  不教  客户就会觉得你忽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