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40S

楼主(2016-01-01):
联想T440S       会自动关机  。    散热片也换了    还是不行  。    求大神给点思路  。

网友:
看下温控电路     多长时间关机   秒关  还是用一会儿关  说清楚了

网友:
刷BIOS 试试 然后温度监控一下 还不行就得一步步维修了

网友:
机器还是蛮新的啊,表示没修到过,新不新都还是按套路走呗

网友:
求助贴最好标题把问题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