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9800GT-1GD3 HD F1 显卡花屏

楼主(2016-01-01):
索泰9800GT-1GD3 HD F1 显卡花屏

GPU和显存都加焊过了,还是老样子,我再想刷BIOS能不能刷好?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既然想刷BIOS   那就行动起来   想了不去做  机会就错过     另外你发错版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想刷BIOS   那就行动起来   想了不去做  机会就错过     另外你发错版块了

我还在找BIOS,这个显卡有点老了,不好找。

网友C:
这个还有修的吗 换个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有修的吗 换个得了

客户拿来的,一般加焊就好的,但这块加焊还是不行,我也想让他换一块,可 不是我说了算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找BIOS,这个显卡有点老了,不好找。

实在不行  就某宝吧   应该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