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不触发

楼主(2016-01-01):
版号aclua/aclub  nm-a273  rev:1.0

最初故障现象为:不触发。
  接到此机器会放电无果,然后论坛找了个bios刷 还是一样,接下来查ec的待机条件,发现ec待机好信号没有发送给南桥,然后把io的脚翘起 还是没有,果断从网上订了个ec,到货后装机测试ok,叫同事装机。    噢噢,悲剧来了,装完后再也点不亮了,发此贴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发个图纸给楼主。在线等待,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只能淘宝淘了。。。。

网友:
不触发查查触发条件,这EC应该是带程序,最好买剪板的。

网友A:
还是EC哦,这个EC特别注意,手摸一下程序就有可能挂掉,上次我正在修补跑马,同事摸一下,就不触发了,刷完程序又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EC哦,这个EC特别注意,手摸一下程序就有可能挂掉,上次我正在修补跑马,同事摸一下,就不触发了,刷完 ...

这么神奇   你那同事不适合干维修  劝他转行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