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6-01-01):
昨天修一台联想Y430P,是新机子,不是老机子Y430,板号是NM-A031。故障是通电,电池到0.1A左右就往下掉。估计是有哪个电压出不来。
拆开机后,发现在触摸板左下方有进水的痕迹,洗一下,发现在有个电阻腐蚀。
再查确定是PU501第九脚接的TON信号的电阻,另一头是19V,标值是887K,这个电阻不好找,于是找了个1M的电阻,换上去就好了。

还看了一台DELL N3010,板号是UM7?
现象是在系统底下完全不能认到电池,无论上不上电池,都是显示是适配器在供电,
但是单用电池是可以放电的,至于充电与否,根本看不到。
在稳压电源上,由于DELL电源转接口的原因,也根本无法看到充电电流。
拆开查看了一下电源接口,BATT+,BAT_DATA,BAT_CLK,还有一个电池检测信号,电压阻值都是对的,去EC的线路也没有问题。
正想着是不是BIOS或者EC有问题,忽然觉得系统的可能性更大。
于是用大白菜WIN8PE引导,进去后发现右下角显示出了电池的图标。
判断是系统的问题,再重新装个XP就好了。
前天还碰到一个华硕A42J的本子,键盘有问题,有些键打不出来,有几个是乱码,也是装系统解决问题。

网友:
修机确实要先软后硬  装个系统  虽然费时间  但是总比搞了半天硬件  还是系统的问题  要好

网友:
谢谢楼主的总结。前面一个是挺简单。后面的是软件问题。应该先软后硬。不过问题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