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ANKPAD E545 不触发 之示波器判断故障-解决篇

楼主(2016-01-01):
时间1229
地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那噶的
人物:维修界冉冉升起的小菜鸟一枚
过程:接修同行拿来的一台E545  AMD芯片组 FCH单桥架构  独显的机子 故障表现为接可调电源有0.02的待机电流 按开关无反应 这种情况只能拆机了 三下五除六的把机子拆开 直接按开关小板上的按键 同样不触发 开关拔掉 在板子上焊根线 对地短接一下 仍不触发 经测量 开关脚位 以有3.3  且按下开关有跳变 正常 下一步看下图纸找到RSMRST脚位待机时测为低电平 按下开关后 变为3.3证明待机是正常的 后测量EC到桥的PWRBTN  实际测量 此引脚与往常不同的是  在待机的时候 此引脚为低电平 按下开关变为3.3 变为3.3后 且有跳变 这样的话EC这边基本是OK的  为了保险起见 EC的那些 LID  ACIN 供电 复位 也都测了一遍 EC这边正常了  也向桥请求上电了 但是桥不出S3 那问题就出在桥的工作条件或其本身上了  翻出AMD  FCH的上电时序看了下 按开关前要满足的条件有如下图片里所写的几个 请看图
3.3  1.1待机电压 跟RSMRST之前以说过以正常了 还剩下两个条件 一个是小电池供给桥的RTC电路 和RTC的时钟  由于此板的小电池不在主板上 而是在一块小板上 跟电源接口在一起的  通过查图纸得知 小电池的电是通过这个接口的第18脚供给桥的  请看图

由于此板的小电容 电阻都没有位置号 只有拿出小铜刷 一支表笔戳在18脚上 一只表笔连接小铜刷在南桥附近扫  结果运气不错 一下就扫出了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看图纸是RTC

经过测量R87电阻两端以有3V电压  这样的话RTC电路应该是正常的了 那么结合FCH单桥的时序 就差一个RTC的时钟了 对于时钟的话  用示波器测量 比万用表更为可靠 我是这么认为的  经过抓波得到下面的结论  晶振12脚均是有电压  但。。。。。无波形  看图

一脚跟2脚都是有电压无波形 这就好像 给你钱了 你不干活一样 给晶振电了 不起振 怎么能行  现在情况很明了了 要么晶振坏了  要么桥坏了 先简后繁呐 换晶振  顺带连协震电容电阻全换了 由于原板上的晶振 是很小个的 黄颜色的那种  哎穷乡僻壤的地方 这种晶震料板上都找不到  没办法 换个大的上去吧   看图

标注1的地方  是从料板上拆的大个的32.768  标注2的地方是换下来的原板晶震 跟贴片电容差不多  标注1晶震换好后 用热熔胶固定了一下  晶振这玩意 怕震 所以还是固定下好   你说呢 亲   换完晶震后 测得晶震两脚 有波形了  如下图
晶震1脚处抓到的漂漂的波波   漂漂的赶脚有木有

晶震2脚处抓到的漂漂的波波   有木有   有木有
进行到这一步 就不用多说了  按吧 按下小开关吧  按下开关那小电流 一路跑的可欢了 直B亮机的节奏  至此维修结束  附上亮机图

亮机看后面的小屏幕  看小屏幕  。。。。 最后吐个槽 白天折腾10台台机机箱 一个人累屁了   到了晚上才有时间修这个本 修完这个本 再装机  装完机 再管理论坛  管理完论坛 再写这个贴子  这一天天累的  没人型了   哈哈  吐槽完毕
最后请允许打个小广告  要问贴子里的AMD  FCH单桥时序图哪里来 那么我就大声告诉你
迅维实地走一趟   啥时序图你都有了。。。。。。。。。。。最后一点  加分吧亲   谢谢

福祥电脑科技 -1

网友A:
不错不错,改也改好,呵呵

网友B:
图文并茂,分析仔细,波波图更加容易看懂,赞一个!!!!

网友C:
  最后吐个槽 白天折腾10台台机机箱 一个人累屁了   到了晚上才有时间修这个本 修完这个本 再装机  装完机 再管理论坛  管理完论坛 再写这个贴子 ,,句容大哥你是开挂超神啊,辛苦了,这种机子貌似晶振坏的还很少的呢!

网友D:
这帖子时序讲的很清楚,要能理解掌握了,估计技术能提高一个档次,新手们的福音啊,可惜我找不到设置精华的地方,只能推荐了。

网友E:
张兄威武,多发贴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F:
有理论修机就是不一样,不是麻木的拆,按时序一步步查,修机就是简单

网友G:
很厉害,看帖等于再次深入的学习AMD触发流程

网友G:
AMD的触发条件又学习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改也改好,呵呵

改也改好是嘛 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文并茂,分析仔细,波波图更加容易看懂,赞一个!!!!

就给4分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吐个槽 白天折腾10台台机机箱 一个人累屁了   到了晚上才有时间修这个本 修完这个本 再装机  装完机  ...

是啊   晶振无缘无故就坏了   谁知道它咋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帖子时序讲的很清楚,要能理解掌握了,估计技术能提高一个档次,新手们的福音啊,可惜我找不到设置精华的 ...

貌似现在只有  专职版主跟管理员 可以加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张兄威武,多发贴让我们学习学习

强子  你又调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理论修机就是不一样,不是麻木的拆,按时序一步步查,修机就是简单

呵呵   一步一个脚印  稳扎稳打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厉害,看帖等于再次深入的学习AMD触发流程

AMD的触发前提条件  还真是没英特尔那么多  修起来也方便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AMD的触发条件又学习了一次

你也是实地学员  别告诉我你没有这资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也是实地学员  别告诉我你没有这资料

有,实地的时候饼哥也讲过,不过回来以后用到的真没几次呢,很多东西都忘掉了,这不在你这又复习一下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实地的时候饼哥也讲过,不过回来以后用到的真没几次呢,很多东西都忘掉了,这不在你这又复习一下吗

额   那好吧   可以理解    来 喝杯水  坐下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额   那好吧   可以理解    来 喝杯水  坐下慢慢看

没诚意,。。。中午了都。。。。

网友I:
    楼主好思路   思路很清晰  写得也很详细   不错  赞

网友J:
这版主牛精,为你喝彩!
这维修思路井井有条,一路看下来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K:
楼主一天的工作量也是蛮大的,值得加分鼓励!

网友B:
我给你一半家当了,下次补,今天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思路   思路很清晰  写得也很详细   不错  赞

谢谢  回赞一个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版主牛精,为你喝彩!
这维修思路井井有条,一路看下来学到不少东西。

大神  你太谦虚了  这些东西  哪能入得了你法眼

网友L:
句容你现在是专职版主,修板子,发帖子,管理论坛,蛮拼的,肯定是开挂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一天的工作量也是蛮大的,值得加分鼓励!

不是工作量大  只是人少了  就我一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一半家当了,下次补,今天穷。。。。

下次我不认识你了

fsh

网友M:
分已加,还想问一句,你是宝清的呀?我一个大学同学就是那嘎达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分已加,还想问一句,你是宝清的呀?我一个大学同学就是那嘎达的

是啊  我家就是这边的  小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句容你现在是专职版主,修板子,发帖子,管理论坛,蛮拼的,肯定是开挂了,哈哈

不开挂谁受得鸟。

网友L:
这样真的好吗?淡定

网友N:
好牛逼的帖子啊。果断加分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是啊  我家就是这边的  小地方

好巧,我是哈市那边的,嘻嘻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这样真的好吗?淡定

不好也得好啊    毛爷爷为了我们打下了江山   现在我为了毛爷爷 也要拼一拼不是  你说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牛逼的帖子啊。果断加分了

从哪里看出来牛B的   低调  低调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好巧,我是哈市那边的,嘻嘻

你现 在在哈市???

网友B:
这次原谅下,下次我会腰缠万贯来看你的帖子。。。。。

网友O:
看来要攒钱买个示波器了,不然这个修死也不一定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次原谅下,下次我会腰缠万贯来看你的帖子。。。。。

好吧   就看下你下次的表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O:
看来要攒钱买个示波器了,不然这个修死也不一定修好

那倒不至于   你直接换个晶振也能修好不是

网友O:
引用 网友H:
那倒不至于   你直接换个晶振也能修好不是

就是不太好判断,楼主有的什么牌子的,求指教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不好也得好啊    毛爷爷为了我们打下了江山   现在我为了毛爷爷 也要拼一拼不是  你说对不

我竟然无言以对,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次原谅下,下次我会腰缠万贯来看你的帖子。。。。。

别理他,什么人这是,还嫌少。
他这已经有   250  进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就是不太好判断,楼主有的什么牌子的,求指教

我用的普源的  10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竟然无言以对,哈哈

我也觉得我回复的太有才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别理他,什么人这是,还嫌少。
他这已经有   250  进帐了。

你俩是一伙的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你现 在在哈市???

现在不在,老家在,现在人在江苏

网友H:
引用 网友M:
现在不在,老家在,现在人在江苏

那咋不回来呢  哈尔滨也可以做维修的呐  我本来还想去的  后来想想 竟争太大了   就跑到宝清这小旮旯地方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那咋不回来呢  哈尔滨也可以做维修的呐  我本来还想去的  后来想想 竟争太大了   就跑到宝清这小旮旯地方 ...

因为我老公是江苏的呀,哈哈哈

网友P:
新年的第一天,就学到平时都没怎么搞懂的AMD时序,加分是必需的。

网友Q:
思路清晰,维修迅速,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R:
有示波器是少走弯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因为我老公是江苏的呀,哈哈哈

吓坏我了              你本人搞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P:
新年的第一天,就学到平时都没怎么搞懂的AMD时序,加分是必需的。

谢谢加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Q:
思路清晰,维修迅速,示波器就是好!

赶紧买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示波器是少走弯路

示波器  在修PWM电路中   功效显而易见    修复位之后的跑码过程  也是作用大大滴   赶紧买一个吧

网友S:
示波器修晶振肯定比万用表好了

网友T:
有波波维修就是好,测量波形就能判断故障,有时候我会先看下南桥晶振起振不

网友U:
大神啊,思路很清晰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S:
示波器修晶振肯定比万用表好了

是 是  大神  我知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有波波维修就是好,测量波形就能判断故障,有时候我会先看下南桥晶振起振不

还是你比较老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大神啊,思路很清晰嘛

还凑合吧   见笑

网友S:
引用 网友H:
是 是  大神  我知道错了

不敢不敢  你才是大神   偶像

网友:
第一张图我手机怎么看不到,那是打印出来的来时?示波器教我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S:
不敢不敢  你才是大神   偶像

我知道你想说  呕吐的对像是不

网友V:
楼主都有示波器还说穷乡

网友S:
引用 网友H:
我知道你想说  呕吐的对像是不

绝对没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都有示波器还说穷乡

示波器   是我自己买的  没用过几次   所以说穷乡

网友H:
引用 网友S:
绝对没这个意思

你看你  还认真上了  真是的  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W:
RSMRST#正常了  那3.3和1.1待机电压一定正常咯?

网友:
看帖等于再次深入的学习AMD触发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看你  还认真上了  真是的  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恩  那就好。我对迅维管理论坛的版主一直是比较敬佩的,不能因为回个帖就得罪一个人,好了不说了,虽然我是来灌水加分的,但也不是这么灌水的

网友X:
时序讲的很清楚,如能理解掌握了,估计能提高一个技术档次,是新手们的福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RSMRST#正常了  那3.3和1.1待机电压一定正常咯?

肯定的哦   RSMRST是待机电压好  的信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X:
时序讲的很清楚,如能理解掌握了,估计能提高一个技术档次,是新手们的福音啊!

赶快拿走吧  回去慢慢看

网友X:
引用 网友H:
赶快拿走吧  回去慢慢看

多谢喽!望楼主多多发这样的好贴子让俺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X:
多谢喽!望楼主多多发这样的好贴子让俺学学!

一定  一定

网友Y:
不错啊,新年大吉!

网友:
修得太棒了

网友Z:
用台机的32.768K可能还好固定些

网友:
这帖子时序讲的很清楚,要能理解掌握了,估计技术能提高一个档次,新手们的福音啊,可惜我找不到设置精华的地方,只能推荐了。

句容诚信电脑 -6 很喜欢灌水啊

网友:
这个焊锡丝真尼玛大

网友AA: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不错啊,新年大吉!

新年大吉    HAPPY  NEW  YEAR

网友:
最好是不要这样回复呐   被别人说你灌水 我就帮不了你了呐

网友:
引用 网友Z:
用台机的32.768K可能还好固定些

热熔胶一上    它也跑不到哪去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 ,呵呵

呵呵    只是多了一个工具而己

网友:
大吧  这我都是用了二个月后的了   还是在迅维网上换的

网友AB:
楼主理论才历害了。思路也清楚。是我就只测REMRST。PTON.跟晶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理论才历害了。思路也清楚。是我就只测REMRST。PTON.跟晶震了。

那你测了晶振  也能找出问题来不是

网友AC:
高手呀,,,你应该有很多年的功夫了,,这么缜密的思维,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来要攒钱买个示波器了,不然这个修死也不一定修好

没示波器遇到这样的鼓障就没辙了,可我还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C:
高手呀,,,你应该有很多年的功夫了,,这么缜密的思维,向你学习

过奖了    我还是新手  学习阶段

网友AD:
对这个上电时序,还 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对这个上电时序,还 不太清楚

这个就几个触发前的条件  也看不清楚?

网友:
条件不满足~~~

网友: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AE:
楼主的技术真心佩服,自己望尘莫及。不过总感到楼主走弯路了。既然不触发为什么开始不先查RTC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的技术真心佩服,自己望尘莫及。不过总感到楼主走弯路了。既然不触发为什么开始不先查RTC电路呢?

如果是EC或者BIOS的问题  查RTC有啥用???从头来  一步一步的  按部就班 准没错   不是只有RTC会引起不触发的  你说对不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RSMRST  LID   ACIN   BIOS  任何一个不正常 都不触发   怎么能舍去  直接查RTC呢

网友AF:
这么晚 白天弄台式机  赚了多少钱 嘿嘿

网友H:
引用 网友AF:
这么晚 白天弄台式机  赚了多少钱 嘿嘿

赚得钱 还没收到   悲催了

网友AG:
辛苦楼主了,帖子不错,分已加

网友AF:
引用 网友H:
赚得钱 还没收到   悲催了

哎 做维修还给账期啊 不至于昂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哎 做维修还给账期啊 不至于昂

以后在也不了   给多少钱拿多少货  谁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辛苦楼主了,帖子不错,分已加

谢谢加分   以收到

网友AH:
楼主技术不错  帖子也写得好  通俗易懂 而且 很仔细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楼主技术不错  帖子也写得好  通俗易懂 而且 很仔细  思路很清晰

过奖了  瞎写写    呵呵

网友:
确实比较牛

网友:
不要这么回哦  有灌水嫌疑的

网友AI:
LZ真幸运,有付出就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I:
LZ真幸运,有付出就有收获.

是付出了  就必须有收获

网友AJ:
嗯,晶振这东西真的不好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嗯,晶振这东西真的不好坏啊

是啊   它就莫名其妙的坏了   也是不解啊

网友AK:
楼主示波器真的用的不错。能教教我怎么测晶振吗?比如14.318   32.768   25.00这些晶振 我需要调哪些设置  才能在示波仪上看到如图的波形,和左下角显示的频率

网友AL:
兄弟又抓到波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楼主示波器真的用的不错。能教教我怎么测晶振吗?比如14.318   32.768   25.00这些晶振 我需要调哪些设置   ...

测晶振只需要设置时基  和触发电平 就可以了  不同的晶振  设置不同   不太好说明  只能实际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兄弟又抓到波波了

没办法  不抓波波   板子不老实  也属无奈

网友AM: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句容诚信电脑 -6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AM: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是灌水   扣你6分   看你还灌不灌水了

网友AN:
写贴辛苦,分享精神值得大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N:
写贴辛苦,分享精神值得大赞!

赞  赞  赞  赞到天昏地暗

网友AM:
引用 网友H: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是灌水   扣你6分   看你还灌不灌水了

扣的我下次不会犯了,我是不太懂,版主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扣的我下次不会犯了,我是不太懂,版主见谅!

恩   那就好  论坛是共同学习的地方   灌水不好 呵呵

网友AO:
忙点 生意好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忙点 生意好就是

说是这么说  累啊

网友AO:
我菜鸟 闲着更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我菜鸟 闲着更累呢

那就让自己动起来呐   生命在于运动呐   哈哈

网友AP:
楼主测晶震是单次触发还是自动啊,上次有个晶震我怎么调频率都不对,14.318的显示10M,后来看论坛有人说要把硬件频率计给调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AP:
楼主测晶震是单次触发还是自动啊,上次有个晶震我怎么调频率都不对,14.318的显示10M,后来看论坛有人说要把 ...

我是看波形  自动就可以   看频率是要调出频率计调出来的

网友AP:
引用 网友H:
我是看波形  自动就可以   看频率是要调出频率计调出来的

我用的是普源DS1102E的不知道在哪个菜单里调出来

网友AQ:
理论学的好修机子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Q:
理论学的好修机子就是快

呵呵  还凑合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P:
我用的是普源DS1102E的不知道在哪个菜单里调出来

跟我用的一样的   不过我没用过那个功能

网友AR:
这个本子版主报价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这个本子版主报价多少呢

同行的  毛爷爷一张

网友:
回复过于简短   惜字如金哪

网友AP:
引用 网友H:
跟我用的一样的   不过我没用过那个功能

哦,那我也不用那功能了,只要能判断晶震好坏就可以

网友AQ:
以后我有什么不懂的向你请教,可以吗?

网友AS:
楼主挺辛苦啊,这么累,还给我们来点精神食粮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吓坏我了              你本人搞维修????

我会一些软件方面的,电路什么硬件的维修他负责

网友AT:
这个维修台设计的不错,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绝缘垫上面还放个纸箱皮?貌似这个和维修没啥关系?。。。

网友AU:
示波器在维修中作用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维修呆的地方没有示波器,很多地方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P:
哦,那我也不用那功能了,只要能判断晶震好坏就可以

恩  实在要用的时候 在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Q:
以后我有什么不懂的向你请教,可以吗?

可以  也可以向其它版主请教  都可以的  我比较菜   其它的都是大神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我会一些软件方面的,电路什么硬件的维修他负责

那看来  你还负责来刷下载分的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楼主挺辛苦啊,这么累,还给我们来点精神食粮

必须的   助人为乐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T:
这个维修台设计的不错,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绝缘垫上面还放个纸箱皮?貌似这个和维修没啥关系?。。。

保险起见  绝缘垫上  有时候会沾上焊锡  或者锡珠   不易打扫  纸箱皮  拿起来  一倒 完事儿

网友H:
引用 网友AU:
示波器在维修中作用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维修呆的地方没有示波器,很多地方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复位过后的故障  没有示波器  盲修的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H:
那看来  你还负责来刷下载分的吧  哈哈

可以这么说,你别扣我的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以这么说,你别扣我的分哦

现在回帖只有一分了,下载个东西却要10分,不刷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复位过后的故障  没有示波器  盲修的多

版主在迅维学习了多久???

网友:
好火的帖子啊,人气好旺,加分支持原创,楼主新年快乐。

网友:
按照版主这个不触发维修案例,能通杀好多本了

网友:
可以额   示波器我还得 慢慢使用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支持

网友:
技术牛牛的,为什么每次我的晶振不正常都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不错 ,就需要这种特别理论的东西。拿来就知道从哪儿下手。

网友AV:
楼主,维修思路好清晰啊!赞

网友AW:
很不错没想到32.78这么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V:
楼主,维修思路好清晰啊!赞

给你回赞一个   深夜还在逛论坛  爱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W:
很不错没想到32.78这么好坏

我也没想到不是   它就偏偏坏了  太不给面子了

网友AX:
晶振坏都让你碰上 ,绝对的难得啊。我修十年才碰到两三个,这玩意很少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X:
晶振坏都让你碰上 ,绝对的难得啊。我修十年才碰到两三个,这玩意很少坏的

谁说不是呢   你这么一说   我的不会返修吧    不淡定了

网友AX:
不会返修,难得返修 。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自己都感觉到很危险 呐   哈哈

米事,你危险了大不了不做版主,不杀头的

网友AY:
晚上也修啊,太勤了你,我工作时间都是早8点晚6点而已

网友AZ:
好技术啊,看来基地就是不一样啊,学会理论知识很重要,方向对了才能更好地分析

网友BA:
楼主不容易啊, 累成了这个样子

网友:
不错,慢慢成长

网友H:
引用 网友M:
米事,你危险了大不了不做版主,不杀头的

那不是  随时有被扣分的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X:
不会返修,难得返修 。

借您吉言    给你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Y:
晚上也修啊,太勤了你,我工作时间都是早8点晚6点而已

街边店 一向都是修到没有修的为止  不分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Z:
好技术啊,看来基地就是不一样啊,学会理论知识很重要,方向对了才能更好地分析

恩   基础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A:
楼主不容易啊, 累成了这个样子

哎  命苦的下场就是这样       还好有钱收  能有点安慰

网友:
还望大神  没事的时候多来论坛 指点指点

网友BB:
运气不错,只是坏了晶振,为什么我一遇到这样的就是桥坏的多呢

网友BC:
上次修个上网本,也是晶振没波形,直接用烙铁补焊了下(两脚焊了,壳上焊了一大块,两电容也焊了),也行哟,没管也没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B:
运气不错,只是坏了晶振,为什么我一遇到这样的就是桥坏的多呢

因为你水平高   这种晶振坏的难不到你  所以对你  不出现  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C:
上次修个上网本,也是晶振没波形,直接用烙铁补焊了下(两脚焊了,壳上焊了一大块,两电容也焊了),也行哟,没管也 ...

那我这个  看样也不会返修啦   哈哈

网友BD:
楼主维修的比较细心啊。技术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D:
楼主维修的比较细心啊。技术非常值得学习

呵呵   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不是  随时有被扣分的可能的

哦,是这样啊

网友BE:
露珠,我不是黑龙江省的,但我还是想问问你接你们省内的同行价像这个晶振的主板故障收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E:
露珠,我不是黑龙江省的,但我还是想问问你接你们省内的同行价像这个晶振的主板故障收多少?

目前只有我这里当地的同行在我这修    这个机子 收了 毛爷爷 NO.1   业务还没开展开来  见笑

网友BF:
这个不错,以前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F:
这个不错,以前也遇到这种问题

真的啊  那你也赚到过了

网友BG:
楼主对时序很了解啊!要是不知道时序估计是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G:
楼主对时序很了解啊!要是不知道时序估计是难搞了!

稍微学了一下  多少懂了一点  呵呵

网友BC:
NO.1同行的,好价位哟,我们这边要-20哟,MD还有-30的,我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C:
NO.1同行的,好价位哟,我们这边要-20哟,MD还有-30的,我不做,,,

你说的是台板吧  笔记本怎么可能这样

网友BH:
换这个个头的,不多,你是我佩服的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BH:
换这个个头的,不多,你是我佩服的一个

.。。。。。。。。。。。言重了

网友BH:
引用 网友H:
.。。。。。。。。。。。言重了

我去加分,不好意思,忘啦,对不住版主大人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版主居然说自己是小菜鸟?让我等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BH:
我去加分,不好意思,忘啦,对不住版主大人

哈哈   没忘就好     哈哈

网友:
确实  示波器在维修中  作用还是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