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白屏修复

楼主(2016-01-01):
2016年第一天的一个维修记录分享!联想M495,故障现象屏碎换屏。换新屏后,白屏。论坛里看了下,这种问题还真不少见,有好几个白屏的。但解决方法要不就是拖锡屏线接口2、3、4脚,要不就是直接飞线3.3V到2、3脚。实际上就是没有屏供电。实际测量,这个本本也是没屏供电,担心拖锡或飞线会有其它后遗症,就想着跑跑线路看看再说,实在不行就飞线(毕竟先赚到钱为主)。没想到2016年运气不错,只是简单的看了下主板,找了个大概的位置,点了几下,就找到问题了。就是一个保险开路,不知道这会不会是通病的问题所在,还有待大家去验证了。不多说了,无图无真像,图上F4902保险坏了,换之OK!

小小菜鸟, +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保险做的很好

网友:
估计屏碎搞短路烧了保险

网友:
保险坏的话  一般都是过压了   如果在没换屏的情况下  换个保险上去  估计还会烧   换了屏  又换了保险正常了   基本上屏肯定是短路了      鼓励发贴  加分支持

网友:
这么早生意就来了  才安逸

网友:
发贴第一次被加分,谢谢大家了!同志们,革命尚未成功,仍需努力呀!!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生意红火,财源广进!!

网友:
应该是没有拆电池导致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白屏算通病,下面有个保险 一不问题就保险坏掉 换了就好

网友:
是不是屏幕碎了导致的故障呢 猜猜

网友:
看到了,楼主新年第一天幸运

网友:
M495新机器,还没过保吧!有图纸吗?

网友(2019-07-04):
修白屏,主板的3.3V 不正常多见。一般在屏线接口处。

网友:
屏供电问题,,,。。。。。

网友:
可以  捡钱的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