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01-01):
这个故障大家有的可能知道有的不知道 告诉你一般显卡不爱坏爱坏的是  南桥的BIOS  你刷了可能就好 但是也有刷了二次开机  这个就需要修改BIOS  论坛就有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好,谢谢分享,以后碰到了试试

网友:
这个bios要怎么修改,请教方法,以后别的机器也可以弄啊,多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 不是显卡爱不爱坏的问题   是关于修机的顺序问题    首先整下BIOS是必须的  上来就整显卡的  那是桥工

网友:
有道理 一般都是先BIOS后桥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有点不太真实 下一次楼主最好带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