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不跑码

楼主(2016-01-01):
dell 1440所有供电都正常,并且复位正常3.3v,上电到0.5不跑码,cpu微热,intel集显。有没有通病这个
cpu
通病

网友:
确定复位正常的话 先刷个BIOS 别老想着通病 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BIOS刷了吗 查查条件 抓抓波

网友:
看着电流 cpu第一个代码都没索取 复位出来只能代表系统供电基本正常 建议你在查一下供电和二级转换

网友:
一个合格的维修人 不需要老想有无通病 难道没有通病就不会修了嘛 刷个BIOS看看 无果就刷回去然后查LPC

网友:
你先刷个BIOS不行的话,在用示波器测一下SM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