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修复

楼主(2016-01-01):
硬盘坏道修复

  硬盘是电脑硬件中比较容易损坏的硬件之一,因此在电脑维修过程中由于硬盘故障所导致的电脑故障也是非常多的,并且硬盘上存储的数据也是很重要的。因此硬盘坏了还能修复吗?又怎样修复呢?今天教大家如何搞定硬盘坏道修复。

  主要针对的是一些较为简单的硬盘修复,如果硬盘连接电脑,在BIOS中都无法识别到,那么这种硬件基本属于完全损坏,普通方法基本是无法修复了,如果数据相当重要,建议找专业的数据恢复中心,中心是硬盘有大量坏道不能用,但在电脑BIos中可以识别到硬盘。

  1、首先将U盘制作成启动盘,大家可以借助“电脑店”“老毛桃”或者U大师等软件,将U盘制作成启动盘,制作方法很简单,这在我们之前的很多U盘安装系统教程中都有详细的介绍。

  2、制作好U盘启动后,我们再关闭电脑,关机后然后插入制作好的U盘到电脑,另外将损坏的硬盘也安装到电脑中,然后重新启动电脑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然后设置第一启动项,完成后,重启电脑,我们即可进入U盘启动,之后选额进入PE系统,如下图所示:

  3、进入PE系统后,我们在桌面上可以看到有一个“DiskGenius硬盘分区工具”,我们点击进入DiskGenius,进入里边我们必须要看到可以检测到这块硬盘,如果检测不到,基本该硬盘已经没法通过普通的方式免费修复了。通常硬盘如果问题不严重,我们进入DiskGenius工具还是可以正常识别到应怕分区的,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故障硬盘依旧可以被正常识别,对于这种情况修复就比较好办了,解下来我们就可以尝试修复硬盘了。

  4、关闭刚才打开DiskGenius,然后从左下角的开始里操作选择重启电脑,然后又会进入U盘启动界面此时我们选择“运行硬盘内存检测扫描菜单(也可直接按数字7选中)”选中后,按Entel回车键确认即可,如下图所示:

  进入运行硬盘内存检测扫描菜单操作界面后,我们再使用键盘上的↓键选择第二项的“运行硬盘再生器硬盘修复工具”选中后,按回车键运行即可,如下图所示:

  5、接下来即可进入硬盘修复界面,这里还需要注意选择需要修复那个硬盘,如下图所示:

  此时该工具会检测到连接在电脑中所有的存储设备,其中第一项为14G容量,很明显是笔者的16G U盘设备,还有其他的为笔者电脑中的硬盘。这里选择的时候,主要是根据硬盘容量来选择到底属于那块硬盘,由于笔者电脑连接了几块硬盘,故障不能用的硬盘是320G的,很明显可以看出是第四项。(如果大家不方便区别,不妨关闭电脑,将好的硬盘都断开连接,仅留下故障硬盘和U盘插入电脑即可,这样就非常好分辨了。

  上面选择完成后,之后我们再选择第二项的“正常扫描(修复/不修复)”选项,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我们再按键盘上的数字1选择第一项“扫描并修复”,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就会进入漫长的硬盘扫描与修复阶段,此时我们不要进行任何电脑操作,等待期扫描修复即可,如下图所示:

  如果硬盘存在可修复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相关故障与修复提示,如下图所示的为扫描一段时间会检查都的硬盘存在坏道,如下图所示:

  由于硬盘容量较大,扫描与修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基本都需要一两小时左右,因此扫描修复期间,可以去做别的事情稍后在看看,一段时间后即可看到扫描修复完成。

  扫描修复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硬盘坏道主要是由于存在坏道的问题,目前基本已经修复完成。

  如果运气好的话,修复完成后,我们可以再对硬盘进行格式与重新分区,之后再去重装系统,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正常使用后,大家还可以使用HD Tune工具,检测一下硬盘的读取速度,如下图所示,说明硬盘已经没问题了。

  速度测试

  以上内容便是硬盘坏道修复的全部内容了,在遇到一些硬盘故障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就丢掉,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扫描修复操作,让你的硬盘可以继续使用,另外对于硬盘上有重要数据的朋友,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修。

网友:
500G不知道要等多少时间有没有试过?

网友:
坏道修复没学过

网友:
不错,以后坏的硬盘都可以试试,不知道功能强大不?

网友:
我又学到了

网友:
不错,还不晓得这个里面还可以修复坏道

网友:
说白了,就是把坏道扫描出来藏起来,然后再划分区域!

网友:
这样可以修?坏道少的可以吧

网友:
坏道修复还是用M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