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这到底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6-01-01):
精英H61H2-M12无CPU供电经查 是其中一个三极管短路
求高手指教这到底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如图 可以用什么代换。具体型号到底是什么?

网友A:
2.5V基准稳压,431啊,电路图上,不是标注着,

网友B:
TL431 三端精密稳压管

上图稳压值应该是2.5V

一般情况下用原型号换,台式机主板有但封装型式不一样

网友:
TL431是可控精密稳压器。

网友C:
431----S,再结合电路标识,个人推测是三端稳压IC,等同于分立型,插件式的TL431三端稳压IC。

网友:
431可调稳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31----S,再结合电路标识,个人推测是三端稳压IC,等同于分立型,插件式的TL431三端稳压IC。

意思是直插的431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基准稳压,431啊,电路图上,不是标注着,

电压确实是2.5V 找了好几个主板没有一样的代换、、真是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L431 三端精密稳压管

上图稳压值应该是2.5V

确实没找到、看了好多主板都没有431贴片的、 、

网友:
TL431精密稳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直插的431可以代换?

你在请教下那些高人们,我不太清楚,我的日常工作不是修电脑这一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请教下那些高人们,我不太清楚,我的日常工作不是修电脑这一类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确实没找到、看了好多主板都没有431贴片的、 、

台式机应该没有贴片式的431,都是插件式封装
根据图纸和我发的规格书对上脚位,两者是完全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应该没有贴片式的431,都是插件式封装
根据图纸和我发的规格书对上脚位,两者是完全可以代换的

好的、谢谢~我试下看

网友:
TL431稳压管

网友:
楼上的都是正解!

网友:
用TL431代换完全没有问题、、不过这块板被我整废了、、我原以为是CPU供电芯片问题换了却没换好、烧了场管。我也懒得修了不值钱、TL431代换是成功的、谢谢大家、

网友:
TL431精密三端稳压器 ,一般做比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