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及使用方法

楼主(2016-01-01):
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及使用方法

  有线电视到2015年就开始停止使用,取而代之的就是机顶盒,目前很多地方都开始安装机顶盒,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数字电视机顶盒怎么用,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及使用方法,希望能够对大家了解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使用有所帮助。

  一、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方法方法/步骤:(以下操作必须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

  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方法1

  将白色有线电视线一端连接有线电视终端盒另一端连接机顶盒后的射频输入口。

  注意:
  (1)有线电视终端盒有TV和FM两个输出口的要连接到TV输出口;

  (2)机顶盒后的射频输入口是螺旋状的可用机顶盒配件中的转接头进行转接。

  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方法2

  用三色头音视频线路将机顶盒和电视机连接起来。一端对照颜色分别插入机顶盒后的音视频输出口,另一端同样方法插入电视机的音视频输入口。

  注意:

  (1)电视机的音视频口一般有若干组,分为音视频输入口和音视频输出口,每一组由AV1、AV2、¨¨¨或输入1、输入2¨¨¨标明,三色音视频线要按组插入音视频输入口而不要插入音视频输出口。

  (2)音视频线插入哪组输入就使用电视机的哪个视频观看数字电视。(比如插入了“输入2”,就将电视机打到AV2上观看数字电视节目。)

  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方法3

  检查智能卡是否已正确放入机顶盒内。智能卡的正确放置方法为:智能卡彩面向上,红箭头向内。机顶盒前面板有一个插卡的接口,将智能卡正确放置就可以了。

  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方法4

  开启电视和机顶盒电源,使用电视机遥控器上的视频转换键将电视机打到正确的视频上。

  注:电视机遥控器的视频转换键一般标为:“AV”或“AV/TV”或“视频”或“电视/视频”或“→⊙”。

  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方法5

  电视机屏幕上出现机顶盒所播放内容,如果提示需要搜索节目则按照提示或说明书说明搜索节目,然后就可以正常收看了。

  二、数字电视机顶盒使用方法/步骤:

  1、开机

  分别开启电视机和机顶盒电源后,电视机有视频记忆功能的在机顶盒初始化完毕后自动播放节目,电视机没有视频记忆功能的,需要按电视机遥控器上的视频转换键将电视机转换到正确的视频状态下才能正常收看节目。

  注:视频记忆功能:电视机在某一视频状态下关机,再开机后电视仍保持再这个视频状态,不需再按电视机遥控器上的视频转换键切换视频。

  2、换台

  用机顶盒遥控器进行节目转换,不要用电视机遥控器进行节目转换,否则电视可能从机顶盒所在的视频跳出,须使用电视机遥控器上的视频转换键重新切换视频。

  3、音量调节
  使用电视机遥控器将电视机的声音调到一个合适的大小后,使用机顶盒遥控器进行各个频道音量的调节,机顶盒具有音量记忆功能,调整后将自动记忆各个频道音量,不需每次开机都重新调整音量。

  4、图像调节
  使用电视机遥控器对图像色彩、亮度进行调节。

  5、关机
  观看完毕关闭机顶盒电源以免机顶盒持续工作影响使用寿命。原来的天线,必须是有线电视部门,开通了数字信号,安装机顶盒才能看到数字信号。否则看不到。

  天线接机顶盒,音/视频输出接电视AV口。有一个小门,打开后插卡。接通电源,搜索电台(有的是自动搜),电视切换到相应的AV口,就能看了。安装前,最好仔细阅读电视和机顶盒的说明书。不要带电接线,接好线再开机。

  以上给讲解了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及使用方法,想必大家了解了如何使用数字电视机顶盒,以后观看电视会十分方便,希望上文对大家了解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及使用有所帮助。

网友A(2016-10-23):
对网站的热爱每人评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网站的热爱每人评分吗 ..................

可以对帖子进行评分的,每个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