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小修 G31 总线供电!

楼主(2016-01-01):
版号:GA-G31M-S2L

故障  :无复位

测量内存供电  1.8V  桥  1.5V       总线 0V     不正常    CPU供电肯定也没出!

总线供电由 U87 控制Q315降压产生!

测量Q315   D级有   1.8V      G级0.2V     不正常

测U87   4脚供电12V     5脚正向输入端1.2V     正常!

U87  7脚到Q315  G级   也没开路   正常 !

难道U87    LM324坏了?       这种零件很少坏的;     料板拆一个换上!

通电  一个鸟样;   测Q315  G级  还是0V!

示波器抓  Q315     S级

掉电   说明  工作过      是被后级  拉低了    或者前端 控制级 被拉低了!

测Q315  G 级

找到问题了    是G被拉低了     查其来源发现  受控于 Q326

简单的  办法  直接拆掉Q326       (实测是Q327   坏了         没完全导通  )

修好后   总线波形

送上图纸一份   !

祝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万事如意        财源广进       阖家欢乐

有分的拍分          没分的暖暖贴!

网友:
示波器配合运用分析的不错。

网友:
楼主                   示波器玩的溜啊       直接拆Q326简单   快速

网友:
示波器大神,我也要学习下。

网友A:
修得不错,示波器是啥牌子的呀?

网友B:
这里Q315G 级正常导通电压值根据示波器测量波形图片判断应该是5V左右。

网友:
给力果断给加分了

网友:
谢谢学习下

LIJUN911025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凤城 -2 别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Q315G 级正常导通电压值根据示波器测量波形图片判断应该是5V左右。

8到   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示波器是啥牌子的呀?

安泰信    ADS1102C

网友:
收下收下,这图纸可是宝贝

网友C:
没复位不是COM口坏的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示波器是啥牌子的呀?

哦,谢谢,,,,,

网友D:
示波器威武,GA板子看来容易坏这些小管子,没有熟练的理论和图纸,维修真的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威武,GA板子看来容易坏这些小管子,没有熟练的理论和图纸,维修真的艰难。

没图       直接拆

网友:
思路修的真不错,示波器也耍的帅

网友:
不错!以后都用“神器”不要用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复位不是COM口坏的多吗

这个具体要看主板诊断卡跑的代码来定义

网友E:
示波器可以明显看出是前面拉低了,还是后面拉低的,修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电路分析的不错啊!到底是迅维的学员啊。

网友:
有思路就有进步。有进步就有发展、手到擒来啊 、

网友:
修的不错,图文并茂,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有示波器修起来确实是方便啊,看来要买一个了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必须加分

网友:
以前遇到过种      修的蛋疼

网友:
波波用的很6666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里Q315G 级正常导通电压值根据示波器测量波形图片判断应该是5V左右。

他示波器调的5V一格,掉了两格,电压10V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具体要看主板诊断卡跑的代码来定义

看清楚再回答行吗?人家说没复位,没复位诊断卡会跑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复位不是COM口坏的多吗

没复位按时序查,供电 时钟 还有CPU电源IC的PG与IO发出的PG。在板上所有供电。时钟正常后南桥收到电源IC与IO发出的PG再会发出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清楚再回答行吗?人家说没复位,没复位诊断卡会跑代码?

是没有看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他示波器调的5V一格,掉了两格,电压10V左右

你说的电压10V左右应该是Q315正常导通S级输出1.2V G级工作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电压10V左右应该是Q315正常导通S级输出1.2V G级工作电压。

对啊,他这帖子内容你没看清楚?是因为G极电压掉了,所以S极的电压也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复位不是COM口坏的多吗

COM口串口管理芯片损坏一般会导致主板诊断卡档OC代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电压10V左右应该是Q315正常导通S级输出1.2V G级工作电压。

你看看他抓的S极掉的那张图上,他电压设定的是每格500MV,掉了两格多一点,正常的电压差不多就是1.1V多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啊,他这帖子内容你没看清楚?是因为G极电压掉了,所以S极的电压也掉了。

嗯,这里G级导通与S级输出电压工作关系推测是成正比关系,G级导通电压掉,S级输出电压同时也掉的现象也可以理解成Q315工作处于导通保护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他抓的S极掉的那张图上,他电压设定的是每格500MV,掉了两格多一点,正常的电压差不多就是1.1V多1. ...

是的,这里掉的电压应该在1V左右。

网友:
示波器给力。楼主细心啊

网友:
示波器运用分析的不错

网友G:
写的挺好!示波器也用的溜溜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写的挺好!示波器也用的溜溜的

谢谢                      示波器有什么不懂            可以问我!

网友I:
正常Q315的G极是为多少V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                      示波器有什么不懂            可以问我!

嗯嗯,给个QQ可以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常Q315的G极是为多少V的啊?

万用表测      8V以上!

网友:
收下收下,这图纸可是宝贝 非常不错

网友:
还不会用示波器呢,楼主不错

网友:
图纸怎么看啊

网友:
有【迅维】网真好,各种大神发图

网友J:
示波神器真给力,我修主板从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示波神器真给力,我修主板从没用过示波器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网友:
有时示波器 就能排上大用场,很直观

网友:
修过内存槽里面烧断线的

网友K:
G怎么还受控Q326  这个Q326Q327我觉得没什么作用 拿掉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可以明显看出是前面拉低了,还是后面拉低的,修起来比较方便

有示波器就可以看到一下就掉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示波器是啥牌子的呀?

安泰信                           ADS1102C

网友:
供电问题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G怎么还受控Q326  这个Q326Q327我觉得没什么作用 拿掉也没事

自己跑下线路就知道,Q326Q327两个NPN三极管组合意义就是实现多路控制Q315  G级工作高低电平状态,两个组合三极管推测不能同时拿掉,即总线供电没有产生的同时,Q315 G级导通电压也不会测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常Q315的G极是为多少V的啊?

1.8+4.5=6.3必须大于6.3V

网友:
示波器怎么用啊

网友:
主板都上示波器了啊

网友:
过了年准备去实地

网友:
用示波器修板确实好使

网友:
有示波器就可以看到一下就掉的信号

网友L:
pci槽的复位是哪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pci槽的复位是哪给的啊

ICH

网友:
这个是什么啊

网友L:
那别的地方的也是南桥给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L:
那别的地方的也是南桥给的吗

平台复位是南桥发出   有些复位  是经过IO发出!

网友:
思路修的真不错,额示波器也耍的帅

网友:
楼主好技术,写的很清晰

网友:
我还没用过示波器呢,哎!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正常Q315的G极是为多少V的啊?

这个1.8+4.5 怎么算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平台复位是南桥发出   有些复位  是经过IO发出!

哦哦,平台复位都是哪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哦哦,平台复位都是哪些啊

平台复位就是南桥发出的主复位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M:
这个1.8+4.5 怎么算的?

就是根据n沟道mos管饱和导通工作性质来算的一般就是g级大于s级输出电压4.5伏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根据n沟道mos管饱和导通工作性质来算的一般就是g级大于s级输出电压4.5伏以上

哦,那就是S级的1.8V + 4.5V的Vgs电压,实际上这个电压是三极管上拉电阻的电源电压

网友:
这种老板子 比较好修

网友:
我发现你们大师都是有图纸来分析,能不能无图纸模式?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牛皮!!!可惜我都没碰过示波器
楼主你的这个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话又回来没图纸,新手更是比较难把握

网友:
我想说,你用示波器是怎么学会的

网友:
汇聚这么多大神,忍不住收藏了,一一看玩了每一个评论学习了不少知识,当然更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有波就是好啊 ~!

网友:
不错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有示波器真好。

网友N:
请问楼主,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楼主,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

安泰信

网友(2016-01-31):
有示波器就是直观啊  一目了然!